相序利用电容移相

楼主(2014-07-29):
利用电容改变相序!求大神讲解一下给个线路图!三相的和单相的分别给个图!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改成什么样的相序,请举例说明

网友B:
     单用电容做三相电的负载是不会改变电压的相位角的,如用电阻与电容串联做负载,就会使电阻或电容电压产生相移(相对电源电压),但不能改变三线电的相序,见下图:

    上图中的C1=C2=C3,R1=R2=R3,则Ua'、Ub'、Uc'、的相位角将分别引前UA、UB、UC相位30度,即移相后的Ua'、Ub'、Uc'、之间的相位差仍为120度。

       如果C1≠C2≠C3,R1≠R2≠R3   则Ua'、Ub'、Uc'、的相位角虽然仍分别引前UA、UB、UC相位一定角度,但移相角不等,故使Ua'、Ub'、Uc'、的相位差就≠120度。

      上图只取其一相的RC支路就是单相电的RC移位电路,改变R、C值,就可改变相位移动角度,这里同样不存在改变相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改成什么样的相序,请举例说明

利用电容队中性线和相线移相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用电容做三相电的负载是不会改变电压的相位角...

谢谢你的讲解非常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