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不进去数字

楼主(2014-07-29):
为什么输不进去数字。。。。

网友A:
你选的布尔型的,当然输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布尔型的,当然输不进去了

应该选什么呢

网友B:
有可能输入法的问题,也有可能数字键没有锁定。

网友C:
 密码框使用 M ? 不是数据字 ?

网友D:
bit变量,能够做B或者WORD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