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与S7-200通讯不正常

楼主(2014-07-29):
配置:

有两台上位机:软件都是INTOUCH 10.1     PLC:西门子 S7-200 CPU224+CP243-1以太网模块

驱动:SIDirect DAServer

现在的问题: 有一台位机与PLC的通讯正常,有一台上位机与PLC的通讯会出现中断,

            与PLC中断的具体表现为:通讯连接上几个小时后,上位机就读不到PLC的实时数据了,通过查看数据的历史曲线可以看出来通讯中断了.

下面是配置截图:

楼主:
自己顶下,走过的,路过的,都进来指点下.

楼主:
通过修改 Device Group 的更新时间好像有一点改善,曾经把更新时间调整为5000,中断问题依旧有,调整为500,中断出现的频率好像增加了,现在调回了默认值1000,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
SIDirectDAServer 通讯中断后,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自动重置呢,每次发生中断,要在SMC里把驱动Reset一下才行.

楼主:
在DAServer  SIDirect的配置中有一个 选项 Verify PLC connectivity when no item is subscribed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一般是不用选择的,有没有谁帮我解释下.

楼主:
没有人回复啊,自己顶下.

网友A:
下了一半被删除了,点背到家了

网友B(2015-08-28):
等有时间测试下,这个软件和200PLC进行通信。

网友C(2016-10-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啊,能不能分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D(2017-11-17):
这个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E(2018-01-13):
同求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F:
弟兄们搞定了没,可否指导指导下呀,谢谢了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我拿走去学习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