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器件接到240V的电压会怎样

楼主(2014-07-29):
客户的电压是415V/240V  ,电器件不好采购,看电压比我们国内的也差不多少,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比如接触器、指示灯什么的。

网友A:
不会怎么样   正常工作吧  一般的电器件   都可以达到AC265

网友B:
电压高的话,可以在负载串一个电阻,降压的。

-------------------------------------------

至于高电压240,负载220,正常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了可靠还是建议你串电阻降压。

网友C:
我家里的电压经常在235-240V,家里的电器看来还是没啥问题。

网友D:
没什么关系,放心用,大胆用!

网友E:
哪个国家的,要注意的是频率。应该是和我国是相同的,如果是60HZ的电感类没问题,国内220V额定电器范围正负都是10%的。没听说过国外有在用户处如此电压应该是杆路总变压器输出最高电压。国内也是一样的。

网友F:
 看看电压的 范围是多大的幅度,还有频率

楼主:
我把220v指示灯和接触器接到260V的电压上工作了好几个小时,貌似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