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电流表有使用期限吗

楼主(2014-07-29):
电控柜上的电压表电流表还有什么使用期限吗,时间久了要更换不

网友A:
只要不坏   就不用换啊

网友B:
   使用期限没有硬性规定,不过根据表计结构和性能的差异,在使用了一定年限后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机械磨损或元器件老化现象,此时,继续工作会影响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C:
这个好像没听说有使用年限,不过电气设备老化,测量不准,就更换。

网友D:
以前单位是国企,有计量科,年年校表。如今遍地都是私营企业,电控柜上的电压表电流表都是内部监控用,只要不坏,一般不会换。

网友:
每年校验就可以了,只要误差在你表的范围内就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每年校验就可以了,只要误差在你表的范围内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