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110变送器故障

楼主(2014-07-29):
我有1台EJA110A差压变送器,量程:0~-100KPa,输出4~20mA,带HART协议.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测量不准,在压力变送器排污处装1只Y-150,量程:0~-100KPa,精度:0.4级压力表,压力表指示:-73.5KPa,变送器显示:64.03KPa,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流:14.23mA,拆除引压管检查变送器零点:0.03KPa;连接好,在变送器电源回路中串联250欧姆左右电阻,准备用HART协议操作器检查参数,发现变送器显示:-73.3KPa,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流:18.23mA,电流输出偏高,将电阻改为100欧姆左右,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流:16.03mA,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上位机是连接PLC还是DCS系统、还是数显仪表,这都不一样!

网友A:
横河川仪?EJA的变送器 应该很稳定的   差压测的是它们2个点之间压力差了多少~一般测流量。 安装方式、测量的介质、排污什么的很多因素影响精度 先在大气压下用hart标定零点 量程什么的参数看看是不是初始值  准不准得用标准器校验一下~ 离职一段时间了忘的差不多了  总之 准不准得用标准器校验一下用数据说话  水平有限 。。

网友B(2014-09-08):
如果拆开引压能回零,且不乱跳,变送器以我经验是没问题的,我不知道你是用来差压还是测压力,变送器的安装方式,迁移等很关键,最好上图

网友C(2014-10-17):
你这个表的量程是0-100kpa不管是远传还是就地表都应该是正值的怎么跑负值呢?另外零点是正常的,你可以用705在回路中送下信号看下,在送信号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下回路中的电阻值试一试,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D:
最大的可能是串接250欧姆电阻后整个回路负载超过了变送器的负载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