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线问题

楼主(2014-07-29):
热电偶补偿线极性接反 为什么会被测量的温度上升时,测量出来的数据反而下降?

楼主:
这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吗?

网友A:
应该是温度上升导致热电偶冷端温度提高了,因而引起补偿导线输出mV值增加,测量值=热电偶输出-补偿导线输出,才可能有楼主说的现象发生。

网友B:
极性接反了,不管你冷端补偿有没有接入回路,实际温度上升,测出数据是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