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与编码器

楼主(2014-07-29):
怎么用旋转编码器通过PLC来控制安川伺服同步(安川伺服的7,8,11,12端子已经被用了,因为这台机器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可以单独运行,另一种是可以与另一台机器同步运行)。现在单独运行没问题,就是同步运行,我只想到用旋转编码器,但不知怎么做,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电机旋转有对应的脉冲输出(PN212),通过PAO(CN1-33 34)、PBO(CN1-3536)将脉冲输出反馈给第二台电机作为脉冲输入从而达到两台电机同步运行。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电...

关键是另一台机器用的不是安川伺服,是西门子SIMOTION

网友B:
换成一样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一样的牌子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安川通过CN1输出的是CW,CCW两相脉冲。

       这个要看四门子能否接收这样的信号。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用了西门子为何要用安川? 西门子驱动PTO直接用于同步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