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穿驱动晶体管或其他电路元件原因

楼主(2014-07-29):
通常情况下,一般把带电感参数的负载,即符合电压超前电流特性的负载,称为感性负载,通俗的说,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如下图:

因为电感是以磁场的形势储存电能,所以当电流减小时或突然降为0(电源断开)时,磁能要转换为电能,这个电能就是电压(反向电动势),因为它有阻碍电流减小的趋势,它势必通过反向电动势来给外部供能量。根据P=UI,如果I很小,则U很大,也就是说假如电路短路,电感电流突然变为0,则电感的感应电动势会非常的大,其中能量液只能通过辐射消耗了。这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电压可达几百伏以上,很容易击穿驱动晶体管或其他电路元件。

网友A:
RC吸收回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