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上升沿问题

楼主(2014-07-29):
主程序(一部分):

子程序:

第一次按下启动键程序正常运行,按下停止键正常停止,再一次按下启动键,主程序正常执行,子程序P0在第38行处不执行,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把38行调到27上面看看,这种脉冲式不是那么准,建议采用其他方式,PLC什么型号?

网友B:
子程序中尽量避免有上升沿,有些时候就是会出问题

网友C:
建议楼主查看“编程手册”,子程序跳转有啥限制?譬如用“上升沿”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38行调到27上面看看,这种脉冲式不是那么准,建议...

调换了也不行!用的是台达SS2的PLC。谢谢!

楼主:
第一次执行正常,主要是M111停止信号之后再启动,子程序可以执行,就第二次的上升沿不能执行,LDP与NP指令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子程序中尽量避免有上升沿,有些时候就是会出问题

 正解!

网友E:
回个帖子,说错莫怪哦:

会不会是,第一次调用子程序时,M160从断开到接通;

第二次调用子程序时,M160又是接通的,而认为M160一直是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