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的方式

楼主(2014-07-29):
有一台设备,控制电机为220V 1。1KW,转速调节范围70--10转/分,请问采用什么控制方式好,如何实现。

网友A:
调压调速能将就用,不过特性太软,转速不稳;用滑差离合器,体积又太大;还用变频吧,换成1.1KW的三相电机,用单相变频器价格较低。

网友B:
这速度太低了,你还是用个减速机来降速,调速用变频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