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定位模块在数据设置中在各个输入逻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30):
各位大神:

  请问松下定位模块中数据设置里面的这些原点输入逻辑,近原点逻辑,原点查找和限位输入逻辑都是什么意思啊?又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哪个模块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模块型号?

FPG-P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