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24V电源供应器一起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4-07-30):
图画的不好,请原谅,两个24V电源供应器能这样一起用吗?请大仙指点?图纸下方圆形是24V指示灯。

网友A:
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案可行

网友B:
是容量不够,才要并吗

网友C:
  两个 电源 各个使用控自 各个的设备 可使用第一个 图中 的方案,正极各用,负极全部接地共用!

  第二。三个 中的 电源并联要看电压大小

网友D:
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法可行。

或者就是独立开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法可行。或者就是独立开使用。

赞同,第一种可以用,2,3错误。开关电源两个电源不可以并联。

网友F:
要加二极管隔离,既通过二极管并联输出,要用肖特基二极管,功耗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案可行

两个24v开关电源的,负极是可以共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容量不够,才要并吗

不是,是一家台湾的公司,做的配线(第三种 正极共用)。设备用了有一年了,电磁阀坏了,就去看了一下,发现有两个开关电源(第三种情况),我不怎么理解为什么要这样配线?电磁阀坏的原因是否是它的原因。换了个新的以后会不会在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 电源 各个使用控自 各个的设备 可使用第一...

开关电源都是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法可...

为什么不能并联,两个同样是24v的开关电源各50w,并在一起的话是不是100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