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中的“三相直流”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30):
HDSP-BLDCM是三相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板,闭环采用PID控制算法,可以精确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适用于无刷电机的控制场合,如自动控制、转速控制、工业驱动和高校教学实验系统等。

HDSP-BLDCM采用驱动芯片+MOSFET的形式,可以将直流母线电压逆变成交流电压来实现对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HDSP-BLDCM可以好HDSP-BASIC2812或者HDSP-SUPER2812相连接,DSP输出的PWM经过隔离后输入驱动芯片,后经MOSFET来达到对电机的变频调速。

可驱动12V~36V电机,电机额定电流可达4A;

采用光耦隔离电路,驱动电路和控制电路完全隔离,避免驱动部分给控制部分带来干扰;

采用两路工业隔离电源,保证信号的有效性;

采用过流过压检测电路,可自动保护,并有指示灯指示;

可以与有位置传感器和无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相连;

对于有位置传感器的电机,可以通过霍尔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换相;

对于无位置传感器的电机,可以通过检测反电动势信号进行换相;

可以与编码器相连,进行准确的位置控制;

可以进行正反转控制;

——————

三相直流啥意思呢?

这个与无刷直流电机原理密切相关,到底啥意思呢?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别的论坛讲的好的回帖:

其实就是直流电源供电,通过板子上面进行逆变成三相交流电,电机绝对的三相交流。

图中右边6只管子是三相逆变的三个桥臂,左边是驱动三相逆变的驱动芯片,应该是IR2132差不多的芯片。

网友A:
是“三相  直流无刷电机”

如果在摆渡上找,搜“直流无刷”或“无刷电机”都比较容易。

我见过的“直流无刷”都是三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相  直流无刷电机”如果在摆渡上找,搜“直流无刷...

刘师傅终于出山了

网友B(2015-01-31):
就是有三个通路,六个管子,呵呵都是同的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