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侧炸机问题

楼主(2014-07-30):
变频器输入侧出现炸机,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可能是短路了吧

网友B:
有没有进行简单的测量?没有调查,就很难定性了

楼主:
是进线端子到镇流桥的连接铜条像短路了一样,想不明白那里怎么会短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进行简单的测量?没有调查,就很难定性了

 是进线端子到镇流桥的连接铜条像短路了一样

网友C:
请检查下那连接母线是不是发黑,假如是,可能是母线上的涂层脱落所致!

网友D:
是因为人傻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人傻造成的。。。。。。。

这老大永远这么直接

网友F:
应当是 整流模块短路了。

网友G:
应该是IGBT出问题了,我之前遇到过炸的比较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