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接触器线圈线分正负?

楼主(2014-07-30):
  大热天的活搞不好,全身都热,第一次遇到 直流接触器线分正负的问题。

  现场   一个 SIEMENS  的 3RT 系列的接触器主触头坏了,更换时,因为接线不是很方便 ,电工将其上下倒着安装了,这样,原来的 A1 是接输入 +24VDC 的 现在成了 - 极,而 A2 - 现在接成了 + ,这样 现在 接触器不吸合的,测量 输出模块 是正常,用表测量  A1 / A2 是有 24V 电压,但是为什么不吸合呢?

网友A:
直流有正负之分的吧。

网友B:
有的接触器线圈内部有电源控制电路。这个型号接触器没用过。

网友C:
直流有的

网友D:
直流有正负之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的接触器线圈内部有电源控制电路。这个型号接触器没用过。

内部有整流管吧

网友F:
没有用过  楼主有结果了说一下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