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单独的加漏电保护继电器

楼主(2014-07-30):
最近有个项目,客户需要在对大于30kW以上的电动机回路应配备接地故障保护继电器。该继电器应具有跳闸指示。并在小室门打开的情况下可以手动复位。小弟去过的现场要么都是电机直接连着变频器的,要么有的就是直接在主回路中加个电动机微机保护监控仪,没有单独安装漏电保护继电器的, 那是不是说变频器或者电动机微机保护监控仪都自带漏电保护功能的,那为什么现在客户还需要单独添加漏电保护继电器呢, 以及在什么情况才需要单独加装故障接地保护继电器。望高人解答。

网友A:
漏电保护继电器,这个玩意在变频器上貌似不好使哦,经常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继电器,这个玩意在变频器上貌似不好使哦,经常故障的。

 恩恩, 所以才没有见到的, 现在才要求教育,我们现在客户主要是需要电机的微机保护,还需要有个单独的漏电保护继电器,前辈有没有相应的图纸和照片,给小弟参考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继电器,这个玩意在变频器上貌似不好使哦,经常故障的。

 中国铝业公司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厂,你们的公司是在白色靖西县么

网友B:
变频器本身的漏电流就很大,一般不安装漏电开关,不然会经常跳,选漏电流大的漏电开关型号意义也不大。 所以很少会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本身的漏电流就很大,一般不安装漏电开关,不然会经...

兄弟,我其实想问是一般的电机接线方式,一般的情况都是电源线都是直接连漏电保护断路器,有的就是会加装电机微机保护测试仪,我就想问什么情况才会有用到零序电流互感器和漏电保护继电器配套使用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