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组态软件怎么和支持modbus协议的设备通信?

楼主(2014-07-30):
问题:力控组态软件怎么和支持modbus协议的设备通信

回答:Modbus 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协议。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或者串口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力控科技的开发平台,既可以作为modbus主站从设备采集数据,也可以作为modbus从站将数据转发给其他的modbus主站,下面以力控作为modbus(rtu串行口)主站为例讲解

1、力控作为modbus主站访问其他modbus从站的方法概括来讲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1)、进入io设备组态,找到modbus(rtu串行口),组设备

结合现场情况填写以上参数,设备地址和实际连接设备的地址一致。

(2)、串口配置

(3)、采集配置

(1)写单个寄存器:HR保持寄存器单寄存的写入操作,一般设备支持这个命令。一条命令只能写一个寄存器。简单的数据类型可以用这条命令支持,如8位、16位的数据类型可以用此命令写入。

(2)写多个寄存器:HR保持寄存器多寄存器的写入操作,一条命令可以写多个寄存器的值。复杂的数据类型用这条命令支持,如32位,64位的数据类型。

(3)屏蔽写寄存器:HR保持寄存器的模拟量按位操作命令(设备要支持屏蔽写命令22功能码)。

(4)最大长度:是指MODBUS中一条数据所读取的字(两个字节)数,包的长度越长,一次读取的数据就越多,通讯效率就越快。MODBUS协议中规定数据包最大长度不能超过255个字节。另外有些PLC对包长还有限制,请根据具体设备进行填写。

(5)组包间隔:两个相邻采集点的字偏移地址如果大于等于“组包间隔”就重新打一个包。他可以控制包中数据点的密度,如上图配置包中相邻数据的地址间距不会大于10。

(6)05功能码:选中后线圈下置命令用05功能码执行。

(7)15功能码:选中后线圈下置命令用15功能码执行。

2、数据连接

打开数据库组态,选择数据库新建点:

选择相应的点类型,点击继续

填写点名,其他可以默认,点击数据连接

点参数:常用的是PV(现场实时值)和DESC,当要读取字符串时要用DESC

连接IO设备:选择要连接的的设备名称

连接项:点击“增加”增加链接项

根据实际的工程需要设置相对应的内存区以及偏移地址、数据格式、读写属性,就完成了数据连接的全过程。

网友A(2019-05-12):
较详细,赞一个

网友B(2019-06-21):
感谢分享,就需要这样的资料,楼主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