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报表的问题

楼主(2014-07-30):
用MCGS屏做一个消防巡检,请问报表用什么做?要求1~4号泵巡检的时候,显示什么时间哪个泵开始了,什么时间停了,还要断电保存,报表不要时间扫描的那一种.

还有其中一个数据(巡检小时)是用屏写入的时间,这个值我怎么断电保存?

网友A:
1.可以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做历史记录

2.掉电保存要写脚本的,要两个函数配合使用

将数据保存初始值

!SaveDataInitValue( )

写入磁盘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做历史记录2.掉电保存要写脚...

消防巡检的性质是7天巡检一次(4台泵依次6分钟)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做历史记录它怎么选择泵动作后存盘,而不是按时间存盘.掉电保持那个数据是(巡检小时)设置的数值是7,能说说具体的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可以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做历史记录2.掉电保存要写脚...

非常感谢,一直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