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4-07-30):
   三相异步电机星型联接时,是否只能把电机三相绕组的末端连接到一起,首端接入三相电源(U2 V2 W2 接在一起,U1 V1 W1 接三相电源),还是也可以把首端连在一起,末端接入三相电源(U1 V1 W1 接在一起,U2 V2 W2  接三相电源)?

网友A:
△接法和Y型接法两种。

1,△接法是首尾相连,接电源。

2,Y接法是首端连一起,末端接电源。Y接法只能这样接。

网友B:
据说这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三相异步电机星型联接时,可以把电机三相绕组的末端连接到一起,首端接入三相电源(U2 V2 W2 接在一起,U1 V1 W1 接三相电源),也可以把首端连在一起,末端接入三相电源(U1 V1 W1 接在一起,U2 V2 W2  接三相电源)。

网友D:
这个可以使用的   我是修电机的

网友E:
只需注意三角形接法时,首端和末端依次相连

星型接法,电源接U1V1W1或者U2V2W2都可以,都会行程旋转磁场。

网友F:
像你那样接线的话磁场顺序就会发生变化,转向有可能发生改变。

网友G:
电源接首端还是尾端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