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电抗器的维护和保养应如何进行

楼主(2014-07-30):
 一、降压电抗器维护与保养
  1、预防渗漏油:油浸式电抗器在油箱内充满电抗器油,装配中依靠紧固件对耐油橡胶元件加压而密封。密封不严是电抗器渗漏油的主要原因,故在维护与保养中应特别注意。
   小螺栓是否经过震动而松动,如有松动应加紧固,加紧程度应适当,并应各处一致。
  橡胶是否断裂或变形严重。这时可更新的橡胶件,更换时应注意其型号规格是否一致,并保持密封面的清洁。

   2、预防电抗器受潮:电抗器是高电压设备,要求保持其绝缘性能良好。油浸式电抗器极易受潮,预防受潮是维护保养电抗器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为此要求用户注意以下事项:

   电抗器购进后,应立即请供电局做交接试验;
  立即加装吸湿器,电抗器容量在100千伏安及以上的均带有吸湿器。电抗器一运到现场应立即加装吸湿器,以防止内部器身不受潮湿。
  监视吸湿器中的硅胶,受潮后应立即更换。吸湿器中的硅胶,起到吸收潮气,保护电抗器的作用。潮湿吸饱后,硅胶颜色改变,这时需更换新的干燥的硅胶。
  订货时应注意,要尽量减少电抗器送电前的存放时间。电抗器制造后,存放时极易受潮,存放时间越长受潮越严重,故应把计划安排好,尽量缩短存放时间。

   容量在100千伏安及以下的小型电抗器,无吸湿器装置。油枕内的油容易受潮,而油枕积水。在不送电存放起超过六个月,或投入运行期超过一年者,电抗器油枕内的油已严重受潮。如要进行起吊运输,维修加油,油阀放油,吊芯等工作时,均应先通过油枕下面的放油塞把油枕内污油放掉,并用干布擦净、封好,以免使油枕内污油进入油箱内。
  电抗器运行中,要经常注意油位、油温、电压、电流的变化,如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分析处理。
  电抗器安装时严禁用铝绞线、铝排等与电抗器的铜导杆连接,以免腐蚀导杆。
  3、电抗器的换油与干燥处理:电抗器闲置过久,运行时间过长或其它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电抗器绝缘下降、内部进水或油质劣化等现象,此时必须对电抗器进行换油和干燥处理。

   电抗器换油:先吊出器身,放净污油并洗净油箱,如器身上有油污也应冲净。待器身烘干后注入新油,更换全部耐油橡胶密封件。试验合格后方可挂网运行。

   电抗器干燥处理:器身烘干方法较多。用户自行烘时可用零相序干燥法、涡流干燥法、短路干燥法、烘箱干燥法等。对较大容量和电压为35千伏极的电抗器,最好能够送交厂家进行真空干燥。这样既可保证电抗器绝缘干燥彻底,又不使绝缘老化。

二、箱式变电站安装、使用与维修

   预装式变电站在安装、验收、交接性试验、试车、运行与维护等方面除应遵守电力部门要求执行的各项规定外。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用户收货时应按有关规定仔细检查,对于不马上安装的产品,应按正常使用条件规定,存放于适当的场所。
  2、产品应采用专用吊具底部起吊。电工之家www.pw0.cn
  3、产品水平安放在事先做好的基础上,装好四只地脚螺栓(可采用二次浇灌法),然后将产品底座与基础之间的缝隙用水泥沙桨抺封,以免雨水进入电缆室。通过高、低压室的底封板接入高、低压电缆。
  4、电缆与穿管之间的缝隙密封防水。
  5、电站高压侧无论是采用架空进线还是电缆进线,均应在变电站附近设置高压侧进线的明显可见的断口(如跌落式熔断器等)。从而向维修操作人员明确显示变电站内是否可能带电。以确保维修操作人员的安全。
 6、产品安装就位后应做好可靠接地:电站底座槽钢上的两个主接地端子、电抗器中性点及外壳、避雷器下桩头等均应分别由安装部门直接接地。所在接地应共用一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姆,从接地网引至本产品的接地引线应不少于两条。
  7、产品在安装完毕或维修后,投运前应进行如下检验和试验。
  (1) 变电站内是否清洁。
  (2) 操作机构是否灵活。
  (3) 主要电器的通断是否灵活可靠。

  (4) 电器辅助触头的通断是否可靠准确。

   (5) 表计及继电器动作是否准确无误。

   (6) 仪表及互感器的变比及接线极性是否正确。
  (7) 所有电器安装螺母是否拧紧,安装是否牢固可靠。
  (8) 母线连接是否良好,其支持绝缘子,夹持件是否安装可靠。
  (9) 电器的整定值是否符合要求,熔断器熔心规格是否正确。

   (10)主电路及辅助电路的接点是否符合电气原理图要求。

   (11)产品内部保护接地系统的电阻应小于0.01欧姆。

   (12)各部分应根据相应的电压等级进行耐压试验。

   8、产品必须有经过考核合格的专业人员或维修人员,方可进行操作和维修,并应仔细阅读随机附给的所有技术文件和电气图纸。
  9、维修

   (1)产品中所有元件按各自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维护。
  (2)若选用的电抗器为油浸式,每年应按规定至少进行一次油样分析检查。
  (3)运行中的高压开关设备,经20次带负荷或2000次无负荷分合闸操作后,应检查触头情况和灭弧装置的损耗程度,发现异常应及时检修或更换。
  (4)低压开关设备自动跳闸后,应检查分析跳闸原因,待排队故障后,方能重新投运。
  (5)避雷器每年应在雷雨季节到来之前进行一次预防性试验。
  (6)检修高压开关设备或整体维修时,必须先切断变电站进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