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109期-----车间低压电器的安装要求

楼主(2014-07-30):
 本期擂台请你谈谈对于车间动力及照明使用的对于低压电器的安装有什么要求?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1.对车间动力及照明使用的低压电器应水平或垂直安装,安装要牢固、整齐,便于操作及维修。

2.在易燃、易爆及腐蚀性气体的场合,应采用防爆型低压电路。

3.在有灰尘、潮湿及露天的场合,应采用封闭式低压电器。

4.低压电器的静触头接电源、动触头接负载,采用带有灭弧装置的电器。

5.低压电器的操作手柄距地距离应为1~1.4m。安装的低压电器盘上,应标明所带设备的名称或

回路编号。

网友B:
对车间动力及照明使用的低压电器应水平或垂直安装,安装要牢固、整齐,便于操作及维修。振动场合下要有防振措施。在易燃、易爆及腐蚀性气体的场合,应采用防爆型低压电路。在有灰尘、潮湿及露天的场合,应采用封闭式低压电器。低压电器的静触头接电源、动触头接负载,采用带有灭弧装置的电器。低压电器的操作手柄距地距离应为1~1.4m。安装的低压电器盘上,应标明所带设备的名称或回路编号。

网友C:
1.对车间动力及照明使用的低压电器应水平或垂直安装,安装要牢固、整齐,便于操作及维修。

2.照明电缆明线用线槽,暗线管,使用带有漏电保护的继电器。

3.对有防爆要求的车间,应该选用防爆型电器设备。

4.低压电器安装布局合理,操作方便。

网友D:
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美观、牢固,便于操作和检修;照明线路横平,竖直,美观整齐;

网友E:
遵守规程、执行政策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规程和标准,执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包括节约能源、节约有色金属等技术经济政策。

安全可靠、先进合理应做到保障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供电可靠,电能质量合格,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采用效率高、能耗低和性能较先进的电气产品。

近期为主、考虑发展应根据工程特点、规模和发展规划,正确处理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的关系,做到远、近期结合,以近期为主,适当考虑扩建的可能性。

全局出发、统筹兼顾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按照负荷性质、用电容量、工程特点和地区供电条件等,合理确定设计方案。

发热元件安装在散热良好的位置;

熔断器的熔体规格、自动开关的整定值符合设计要求;

切换压板接触良好,相邻压板间有安全距离,切换时,不触及相邻的压板;

信号回路的信号灯、按钮、光字牌、电铃、电笛、事故电钟等动作和信号显示准确;

外壳需接地(PE)或接零(PEN)的,连接可靠;

端子排安装牢固,端子有序号,强电、弱电端子隔离布置,端子规格与芯线截面积大小适配。

柜、屏、台、箱、盘问配线:电流回路应采用额定电压不低于750V、芯线截面积不小于2.5mm。的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除电子元件回路或类似回路外,其他回路的电线应采用额定电压不低于750V、芯线截面不小于1.5mm2的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

二次回路连线应成束绑扎,不同电压等级、交流、直流线路及计算机控制线路应分别绑扎,且有标识;固定后不应妨碍手车开关或抽出式部件的拉出或推入。

采用多股铜芯软电线,敷设长度留有适当裕量:

线束有外套塑料管等加强绝缘保护层;

与电器连接时,端部绞紧,且有不开口的终端端子或搪锡,不松散、断股:

可转动部位的两端用卡子固定。

位置正确,部件齐全,箱体开孔与导管管径适配,暗装配电箱箱盖紧贴墙面,箱(盘)涂层完整;
箱(盘)内接线整齐,回路编号齐全,标识正确:

箱(盘)不采用可燃材料制作;

箱(盘)安装牢固,垂直度允许偏差为1.5‰:底边距地面为1.5m,照明配电板底边距地面不小于1.8m。

网友F:
首先应该根据低压电器标准来安装。

做好设备的接地处理

设备安装高度符合操作习惯

布线合理规范

安装之前做好设备测试,验收要哦严格根据图纸和标准。

网友G:
低压电器在个别有振动场合下,要有防振措施,以防止振动造成影响。

低压电器在有灰尘、潮湿及露天的场合,应采用封闭式低压电器。

低压电器的静触头接电源、动触头接负载,采用带有灭弧装置的电器。

低压电器的操作手柄距地距离应为1~1.4m。

低压电器应水平或垂直安装,安装要牢固、整齐,便于操作及维修。

网友H:
1.车间动力低压电器安装要求:

首先要遵守低压电器安装规程、遵守国家的有关规程和标准,比如《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等的规定。

再者要安全可靠、选型合理、保障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供电要可靠,采用效率高、能耗低和性能较先进的电气产品。

车间低压电器配电线路设计要合理,包括车间配电线路布线、负荷的计算、线路导线及配电设备和保护设备的选择、线路敷设等

另外比较重要的车间还要有双回路供电,保证车间低压供电的可靠性。

安装时做到水平竖直、牢靠坚固、便于维修人员的操作及维修。

2.车间照明低压电器安装要求,可概括成八个字,即:正规、合理、牢固和整齐。

正规:指各种灯具、开关、插座及所有附件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安装。

合理:指选用的各种照明器具必须正确、适用、经济、可靠,安装的位置应符合实际需要,使用方便,要考虑维修人员以后怎么维修和更换。我们车间的照明好多都不合理,更换起来比较麻烦。

牢固:指各种照明器具和低压电器安装得要牢固可靠,使用安全。

整齐:指同一使用环境和同一要求的照明器具要安装的平齐竖直,品种规格要整齐统一,形色协调。不要留下隐患,上级部门检查还要经济处罚的。

网友I:
低压电器的安装要整齐、美观、安装牢固,便于检修。

网友J:
   车间动力及照明用低压电器包括开关电器、保护电器、照明设施等几大类。

   它们的一般安装要求是:安装合理、牢固,操作方便,且能防止自行合闸:500V及以下者不同相间最小净距为10mm,500V以上至1200V及以下者为14mm。正常时不带电的金属部分接地(或接零)良好。

一.开关电器的安装

  开关电器包括低压刀开关、低压负荷开关、低压断路器等。

  低压刀开关由动触头(刀片、触刀),静触头(静插座),操作机构(手柄或杠杆)组成。单投刀闸安装时静触头放在上面,接电源;动触头放在下面,接负载。刀开关应垂直安装,最大倾斜度不得超过5°,并使插座位于上方。这样,在支座松动时,可避免触刀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误合闸造成事故;另一方面,借助电动力和热空气的对流作用,可迅速熄灭操作过程中产生的电弧。将母线接在刀开关接线端子上时,要防止产生过大的扭应力,同时还要保证二者接触可靠。刀片与固定触头的接触应良好,大电流触头或刀片可适量加润滑油(脂)。有消弧触头的刀开关,各相的分闸动作应一致。

  低压负荷开关应垂直安装,合闸时手柄向上。户外安装时应采取防雨措施。铁壳开关金属外壳应有可靠的接地(接零)保护措施。

  低压断路器应严格根据产品说明书规定的位置(如垂直)安装,否则将影响脱扣器动作的准确性和通断能力。断路器的安装应平稳,不得有附加机械应力。否则,对于塑壳式断路器,其绝缘基座可能因受拉力而损坏,脱扣器的牵引杆(脱扣轴)因基座变形而卡住,影响脱扣动作;对于抽屉式断路器,可能影响其二次回路连接的可行性。为防止发生飞弧,安装时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在灭弧罩上部留有一定的飞弧空间。对于塑壳式断路器,进经端的裸母线应包上200毫米长的绝缘物,有时还需要在进线端的各相间加装隔弧板(将其插入绝缘外壳上的燕尾横槽中)。 电源进线应接在灭弧室一侧的接线端上(上母线),接至负载的出线应接在脱扣器一侧的接线端上(下母线上);出线端的连接线截面应严格按规定选取,否则,将影响过电流脱扣器的保护特性。某些塑壳式断路器只有取下盖子才能安装,但其操作机构在出厂时就调试好,所以卸装盖子时操作机构不得串换。如果是带插入式端子的断路器,安装时应将插刀推到底,并把下方的安装压板旋紧,以免碰撞而脱落。带插入式端子的塑壳式断路器,应装在金属箱内(只有操作手柄外露)以防止操作人员触及接线端而发生事故。对于带电动机操作机构的塑壳式断路器,应装上显示断路器工作状态的批示灯,因为这种断路器装好后无法通过操作手柄的位置来判断断路器是否处于合闸还是分闸状态。凡是没有接地螺栓的断路器,都应可靠接地。

二.保护电器的安装

  保护电器主要包括各种熔断器、热继电器等。

  熔断器的熔体与触刀、触刀与刀座应保持接触良好,触头钳口应有足够的压力。在有爆炸危险的场所,不得装设电弧可能与周围介质接触的熔断器,一般环境也必须考虑防止电弧溅出的措施。使用RC瓷插式熔断器裸露安装时,底座连接的导线,其绝缘部分一定要插到瓷座里面,导体部分不许外露。在配电柜内安装时,应安装牢固,避免振动,以防插盖脱落造成断相事故。

  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与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方向相同,偏差一般不得大于5°,连接导线的截面应符合规定。热继电器与其他电器装在一起使用时,应尽可能将它装在其他电器的下面,以免其动作特性受其他电器发热的影响;热继电器的盖子应盖好。热继电器的连接导线,必须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规定选用(一般为铜线),因为导线的材质和尺寸均会影响热元件的热状态。热继电器的接线螺钉应拧紧,以使触头接触良好,防止因螺钉松动而导致触头的接触电阻增大,引起热元件温升增高,最终造成继电器的保护特性不稳定和发生误动作。热继电器安装完毕,投入运行前,应检查其稳定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三.照明设施的安装

  照明设备指各种照明电源、灯具等。

1.一般电源对地电压不应大于250V。在危险性较大及特殊危险场所,如灯具离地面高度低于2.5m时,应有保护措施或使用安全电压为36V及以下的照明灯具。

2.室外照明灯具安装高度不低于3m(墙上安装可不低于2.5m)。

  3.使用螺口灯头时,中心触点应接在相线上,灯头的绝缘外壳不应有损伤,螺口白炽灯泡金属部分不准外露。

 4.吊链灯具的灯线不应受拉力,灯线与吊链编叉在一起,软线吊灯的软线两端应作保险扣,桥式天车行车上照明应挂钩柔性连接,采用钢管作灯具的吊杆时,钢管的内径一般不应小于10mm。

 5.避免导线承受灯具的额外重量,防止脱落发生事故。吊灯灯具的重量超过了3kg时,应预埋吊钩和螺栓。软线吊灯限于1kg以下,超过者应加吊链。

 6.金属卤化灯及碘钨灯灯具安装高度宜在5m以上,且周围不要有易燃品,电源线应经接线柱连接,并不得使电源线靠近灯具表面。

 7.安装在重要场所的大型灯具的玻璃罩,应有防止碎裂后向下溅落的措施。有较大冲击震动的厂房,灯具要有防脱落措施。

 8.在易燃、易爆、潮湿以及产生腐蚀性气体的场所使用的照明装置应符合其特殊的要求。

 9.各种照明灯具的聚光装置必须安全合格,不得使用易燃物或金属片代替,更不准用金属丝在灯口处捆绑。

 10.应接地(接零)的灯具金属外壳,要与接地(接零)干线连接完好。

 11.密闭式灯具内,灯泡容量超过150W时,禁止使用胶木灯口。

 12.行灯、机床、工作台局部照明灯具安全电压不得超过36V,金属容器内或特别潮湿地点,安全电压不得超过12V。

 13.行灯必须带有绝缘手柄及金属保护网罩,采用瓷灯口、橡套线。

 14.事故照明灯具应有特殊标志。

 15.照明支路容量不应大于15A,并且要有短路保护装置。

 16.每个照明支路的灯具数量(包括插座)不宜超过20个,最高负载在10A以下时,可增加到25个。

 17.当电源由三相供电时,各照明支线应尽可能达到平衡,并按负载最大一相考虑选用导线。

 18.用梯子维护的照明灯具一般不应高于6m。

 19.变配电所内高、低压盘及母线的正上方,不得安装灯具(不包括采用封闭母线、封闭式盘、柜的变电所)。

 20.室外使用灯具要考虑防雨要求,装饰灯要考虑使用发热量小的。

网友K:
1电器设备应水平或垂直安装,特殊形式的电器应按制造厂的规定安装;

2电器设备安装牢固整齐,其位置应考虑操作、检修的方便,震动场所应有防震措施;

3在有易燃、易爆、腐蚀性气体的场所,应采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4在多尘、潮湿场所及露天场所,应采用封闭式低压电器,如采用开启式,应加保护箱;

5低压电器静触头应接电源,动触头接负荷,灭弧装置应完整齐全;

6低压电器设备的操作手柄距地面一般为1—1.4米;

7安装低压电器设备的盘面上,应标明所带设备的名称及回路编号或路别。

网友L:
熔断器安装在断路器下方

网友M:
安装合理、牢固,操作方便,能防止自行合闸:500V及以下者不同相间最小净距为10mm,500V以上至1200V及以下者为14mm。正常时不带电的金属部分接地良好

网友N:
低压电器种类很多,在工矿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是用于额定电压交流500V及以下,在供电系统和用电设备等组成的电路中,起控制、转换、调节、保护、接通和断开线路的作用。

1 低压电器的安全要求

不同的低压电器各有自己的特点,安全要求也不完全一样,但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其共同安全要求如下:

1.1 电压、电流、断流容量、操作频率,温升等运行参数应符合要求。

1.2 灭弧装置(如灭弧罩、灭弧触头和灭弧用绝缘板)完好。

1.3 防护完善,门或盖上的联锁装置可靠,外壳、手柄、漆层无变形和损伤。

1.4 触头接触面光洁,接触紧密,并有足够的接触压力;各极触头应同时动作。

1.5 安装合理、牢固;操作方便,并能防止自行合闸;通常电源线应接在固定触头上;不同相间最小净距离为10mm,500V 为14mm。

1.6 正常时不带电金属部分接地(或接零)良好。

1.7 绝缘电阻符合要求。

2 安装和使用低压电器的一般原则

2.1 低压电器应垂直安装,特别是对油浸减压起动器,为防止绝缘油溢出,油箱倾斜不得超过5°;应使用螺栓固定在支持物上,而不应采用焊接;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而手柄与周围建筑物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不易被碰坏。

2.2 低压电器应安装在没有剧烈振动的场所,距地面要有适当的高度。刀开关、负荷开关等电源线必须接在固定触头上,严禁在刀开关上挂接电源线。

2.3 低压电器的金属外壳或金属支架必须接地(或接零),电器的裸露部分应加防护罩,双投刀开关的分闸位置上应有防止自行合闸的装置。

2.4 在有易燃、易爆气体或粉尘的厂房,电器应密封安装在室外,且有防雨措施,对有爆炸危险的场所必须使用防爆电器。

2.5 使用时应保持电器触头表面的清洁。光滑,接触良好,触头应有足够的压力,各相触头的动作应一致,灭弧装置应保持完整。

2.6 使用前应清除各接触面上的保护油层,投入运行前应先操作几次,检查动作情况。

2.7 单极开关必须接在相线上。

3 电器保护箱的安装注意事项

3.1 在多尘、潮湿、室外、人身容易触碰的场所,若使用开启式电器,应安装在保护箱内。

3.2 室外要采取防雨措施,电源线及控制线均应从下面进出。

3.3 室内暗装外壁要涂防护漆,内壁要刷油漆。

3.4 屉板两面安装电器时应两侧开门。

3.5 铁皮保护箱应刷防腐漆,且可靠接地。

3.6 箱门上应标有红色“电”的符号,门内侧应有电气原理图。

3.7 保护箱宽度在500mm以上时,应做双扇门。

3.8 箱内应留有一定空间距离,满足电气设备的安装、维修的要求。

网友O:
关于车间动力及照明使用,对低压电器的安装有以下要求:

一、总要求

   对车间动力及照明使用的低压电器应水平或垂直安装,安装要牢固、整齐,便于操作及维修。振动场合下要有防振措施。在易燃、易爆及腐蚀性气体的场合,应采用防爆型低压电路。在有灰尘、潮湿及露天的场合,应采用封闭式低压电器。低压电器的静触头接电源、动触头接负载,采用带有灭弧装置的电器。低压电器的操作手柄距地距离应为1~1.4m。安装的低压电器盘上,应标明所带设备的名称或回路编号。

二、室内照明及配电

1、灯具安装的一般要求

   (1)灯具的型号、规格及安装形式、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照明灯具金属外壳均应接地。

   (2)同一室内成排安装的灯具应整齐,其中心偏差不应大于5mm。

   (3)应急照明灯具应有特殊标志,疏散指示标志应标明走行方向。

   (4)在变电所内,高压、低压配电设备的正上方,不应安装灯具。

   (5)AC36V照明变压器,电源侧应有短路保护,其开关的额定电流不应大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变压器外壳、铁芯均应接地。

   (6)当吊灯(如装修要求)、灯具重量大于3Kg时,应采用预埋吊钩或螺栓固定,当软线吊灯具重量大于1Kg时,应增加吊链;

   (7)灯具不得直接安装在可燃物件上,当灯具表面高温部位靠近可燃物时, 应采取隔垫、散热措施;

   (8)疏散指示灯具的标识方向应符合建筑物设计布置的疏散方向,应急照明和灯光疏散标志,应设玻璃或其它不燃材料保护罩.

   (9)灯具安装应于环控专业密切配合,灯具位置不应于与风口位置相碰撞.

2、插座及开关的安装

   (1)插座及开关的型号、规格、安装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列安装的相同型号的面板距地面高度误差不得大于 1mm,同一房间安装的相同型号的面板 距地面高度误差不得大于5mm。插座接线时,单相双孔插座,面对插座的右孔 接相线,左孔接零线。单相三孔及三相四孔(五孔)的接地或接零线均应在上方, 盖面应端正。暗插座、暗开关的盖板紧贴墙面,四周无缝隙。

   (2)交、直流或不同电压的插座安装在同一场所时,应有明显区别,且其插头与插座不能互相插入;同一场所的三相插座,其接线的相位必须一致。

   (3)同一场所的开关应安装一致,且操作灵活,接点接触可靠,搬把开关应为上合下分,切断位置应一致。安装高度符合设计要求。

   (4)电器、灯具的相线应经开关控制。灯具安装符合规定,位置正确。

   (5)管理用房内插座按100W计,清扫插座按2KW计,插座距地0.3m。

   (6)插座及接线盒必须通过CCC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