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 dvp 14SS2

楼主(2014-07-30):
我想用串口调试工具,对PLC发送命令,再返回PLC的对应值。

因为不懂这一块,所以有偿有助!大神,真心帮忙吧。跪谢!!

网友A:
1,硬件连接,用PLC的编程口连接电脑的RS232接口。编程电缆连接。

2,PLC端设定COM1口的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ASCII码还是RTU模式。

3,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03H是读寄存器内容,06H是写入寄存器内容。详细可参考手册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件连接,用PLC的编程口连接电脑的RS232接口...

我按照参考手册来的,就是发送数据不成功,实在没有办法,您能不能帮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