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07-30):
我是新手 怎么控制一个两项步进电机转动 最好有详细的整个过程 从接线到编程 万分感谢 我是新手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在学习下欧姆龙的指令就可以了。http://bbs.gongkong.com/d/201402/545736_1.shtml

网友B:
PLC发脉冲,步进电机接收脉冲,接收到脉冲,步进电机就走了。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