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高压开关柜的特点分析

楼主(2014-07-30):
①金属恺装式高压开关柜
   某些组件分装在用接地的金属隔板隔开的隔室中的金属封闭式高压开关柜内,金属隔板应符合所规定的防护等级(或者更高),至少下列组件应在单独的隔室里:每一组主断路器;连向主断路器一侧的组件,如馈电线路;连向主断路器另一侧的部件,如母线,如果有多于一组的母线,各组母线应分设于单独的隔室内。结构型式分为移开式和固定式(户内型),移开式型号方KYN,固定式型号为KGN。
   移开式断路器安装位置有落地式和中置式。断路器中置式为手车结构置于柜体中部,手车的推人拉出需要装载车,其高度可调,使用方便。断路器落地式为手车结构本身落地,推人柜内,对建筑物地面做法要求较高。移开式高压开关柜基本特点是隔室采用金属隔板,可将故障电弧限制在产生的隔室内,电弧触及金
属隔板即被引人地内,安全性好价格较贵,断路器更换方便,目前中置式使用较多。
   固定式高压开关柜琴本特点是隔室采用金属隔板,可将故障电弧限制在产生的隔室内,电弧触及金属隔板即被引人地内,安全性好,价格较贵,断路器更换方便,目前中置式使用较多。断路器更换不方便,用于高海拔地区应加强绝缘等级

②间隔式高压开关柜

   某些组件分设于单独的隔室内(与金属恺装式高压开关柜一样),但具有一个或多个非金属隔板的金属封闭式高压开关柜,隔板的防护等级应达到IPZX~IPSX(或者更高)的要求。结构型式为移动式高压开关柜(户内型),型号为JYN。接触器接线基本特点是室内采用绝缘隔板,电弧有可能烧穿绝缘隔板进人其他隔室,使事故扩大,安全性不如恺装式,断路器更换方便。
③箱式高压开关柜
   箱式高压开关柜结构型式分为固定式和环网式(户内型),型号为HXGN。固定式箱式高压开关柜墓本特点是隔室数量少,隔板的防护等级低,安全性稍差,断路器更换不方便;环网式箱式高压开关柜基本特点是价格便宜,隔室数量少,隔板的防护等级低,或无隔板,安全性稍差,断路器更换不方便,单台变压器容量1000kVA及以下采用负荷开关加熔断器保护,应考虑转移电流问题。

网友A:
高低压配电柜的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的今天,配电柜根据国外新技术的发展,我国的低压电器已经进入了智能化、可通信的第四代产品阶段。以下是高低压配电柜的发展趋势介绍。公司将遵循“服务营销”理念,一如既往,充分有效利用资源优势、人才优势、研发优势等,以更好的产品、更高的质量、全新的形象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高压开关柜的日常维护

第一,检修程序锁和联锁,动作保持灵活可靠,程序正确;按断路器、隔离开关、操作机构等电器的规定进行检修调试;检查电器接触部位,看接触情况是否良好,检测接地回路;有手车的须检查手车推进机构的情况,保证其满足说明书的有关要求。

 第二,检查二次辅助回路有无异常,二次辅助回路端子是否松动,并进行必要的检修。检查各部分紧固件,如有松动应立即紧固;检查接地回路各部分的情况,如接地触头,主接地线及过门接地线等,保证其导电的连续性。

 第三,对SF6负荷开关须检查气体压力指标数据,视情况及时进行补气;清扫各部位的尘土,特别是绝缘材料表面的尘土;日常运行时留意负荷较大时是否有异响,方便停机时进行加固;继电保护装置端子的清洁及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