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十四

楼主(2014-07-30):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十四

       本文3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其内容为关于电路设计与PLC编程的,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一、求助帖:怎样用继电器实现3种不同的电压转换?

各位大侠:你们好!

    小弟最近做一个工控项目,三种不同的交流电压176\220\264V,计划用三个调压器设定好!

需要做LED灯具的老化,让灯具在不同电压进行老化,在切换过程中,三种电压不能同时给LED灯具,不然就会混压,非常危险!如何才能给灯具提供正确电压?关键点是要安全,不能混压!通过按钮需要能自由切换!

      回复:可用2种方式实现:1、用4个用继电器组成的控制电路来实现,见下图:

      电路原理说明:本图由4个直流继电器组成,其J1、 J2、J3 这3个继电器的分别控制3个调压器(即用它们的常开触点分别作3种电源与3个调压器的电源开关),K1、K2、K3为双触点按钮,分别作3个调压器的启动工作按钮。

     J0继电器与R1、C1 组成点动控制电路,它受K1~K3这 3个按钮控制,这3个按钮为点动按钮,其按下时间应大于1秒:如按下K1按钮,使J0支路通导,由于C1要保持原通电前0V电压不变,故瞬间使J0电压=24V,使J0立刻吸合,其J0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J3支路失电断开。随之J0的内阻对C1充电,使C1电压由0增加,则又会使J0的电压由24V 下降,延时0.5秒,J0的电压低于其最小吸合电压时,J0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使24V又加在J1~J3的上端),由于此时K1仍处于按下(即闭合)状态,故使J1继电器得电吸合自锁(即使第一个调压器工作)。延时1秒后,K1按钮抬起,使J0支路断电,C1此时将通过并联电阻R1放电,直至C1电压=0.。即K1的抬起过程对J0无影响。

     如再按下K2按钮,又使J0立刻得电吸合,由于J0常闭触点断开时刻前于J2吸合的动作时间,故使J1~J3的电源先断开,0.5秒后J0断开,又使3个继电器上端接通24V电源,由于此时K2仍处于按下状态,故使J2继电器得电吸合即自锁。即此过程是先使第一个调压器断电后,再使第二个调压器通电工作。

      该电路只容许每次只按一个按钮,按下的瞬间先断开3个继电器电源,0.5秒后才使按下的按钮所对应的继电器得电闭合且自锁,确保只按下按钮所对应的调压器工作。另二路处于断电状态。

       2、用单片机与3个继电器等元件组成控制电路,见下图:

     电路说明:单片机选用89C2051,其P1.0~P1.2分别接3个继电器(J0、J1、J2),其触点分别作为3个调压器的电源开关。K1、K2、K3分别为3个调压器的启动按钮。

     编程思路:与硬件电路动作相似,即:按下任意一个启动按钮(如K1),立即使P1.0~P1.2皆输出为0(使J0~J2皆失电断开),再延时0.5秒(即调0.5秒延时子程序),子程序返回,再使该按钮(K1)对应的输出口(如P1.0)输出为1(高电位),使对应(J0)继电器得电闭合,即右侧图 U1调压器得电工作。

        这二种电路相比较,第一种简单易搞,适用于广大电气操作者。

        二、求助帖:利用循环移位指令,有一点很疑惑

效果是Q0.0通3秒,断5秒,然后Q0.1通3秒,断5秒,一直循环。为什么改变了定时器顺序,一个程序可以,一个程序就错乱了  。下图为错乱程序,无法理解

情况是接通后,4个灯全部点亮,又好像在瞬间熄灭的趋势,然后又亮了,

下图为正确程序

     回复:由T37与T38组成的振荡器,其T37=0的时间为4秒,T37=1的时间为3秒,而T38=1的时间仅为1个扫描周期。

         前一段程序由于是用T37=1(3秒)循环左移MB0及显示Q0.0~Q0.3,故使MB0将在3秒内多次重复循环左移,故会造成出现“4个灯全部点亮,又好像在瞬间熄灭的趋势,然后又亮了”现象。而后一段程序是用T38驱动循环左移MB0,由于T38=1仅为1个扫描周期,故每次T38=1,只使MB0循环左移一位,T38=1的下一个扫描周期,T38常闭触点的断开,会使T37=0。故T37的常闭触点闭合,将左移一位后的MB0的低4位分别由Q0.0~Q0.3输出显示,延时4秒,T37=1,其常闭触点断开,又使Q0.0~Q0.3输出皆=0。故后一段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下面根据“Q0.0通3秒,断5秒,然后Q0.1通3秒,断5秒,一直循环”的控制要求,编写的一段程序供参考:

         三、求助帖:模拟量计算在强制的时候出问题了

我哪里写错了还是其他的原因,请大神赐教~~~

       回复:这是对转换公式“T=(AIW0-6400)*100 / (32000-6400)”编写的整数(字)的运算程序,由于LW0(即AIW0)的取值范围:6400~32000,而运算选用存储器乘法指令,当AIW0值过大时,必然会造成运算溢出的错误。改正的办法:

     1、将AIW0先转换为双字输入给LD0,

      2、上式的减、乘、除运算改为双字运算。

   改后的程序如下: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师傅,幸苦了,

网友B:
一看高校培养出来的书呆子,遇到什么事就知道用单片机来解决,就觉得不忍直视。

用一台PLC来解决这点事该有多好?

不就是三个DO输出点的控制问题么?怎么就把这件事弄得这么复杂?

用一台带触点输出的、最便宜的PLC,一只开关,三个按钮,三个继电器就可轻松搞定,全部梯形图仅仅一屏都用不上。

落后教育,真的是害死人哪!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2014-09-04):
王老师,帮我看看这个菲尼克斯的这段程序是做啥的?初学者,别嘲笑啊。谢谢你。

网友E:
大批量产品 有成本控制要求额可选用 ARM系列STM32 STM8 AVR 等单片机 好好做个板子 不在行的PCB设计就全光耦隔离 如单个项目便宜的可选国产PLC 或者1200的西门子等国外小型PLC 接个开关输入输出而已 高校基础多点 结合实际工程就OK了

网友F:
从复杂入门也是提高动手能力的方法,单片机稳定性做好,批量的价格应该比PLC低。

网友G:
单片机价格低廉,而且自己随意修改输入输出点数,量大的话,比PLC合适。

网友H:
真不知道这世道怎么喷子这么多啊,王老师用单片机解决这个问题怎么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用什么方法解决是看个的喜好,再简单的PLC价格也比小型的单片机贵十倍以上,而且单片机用好了可以自己设计电路,通过对这些简单电路的学习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基础的培养,PLC并不是万能的,现在各种硬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多学一点又不是坏处,有人告诉你就烧高香了,不愿看就直接略过,不要影响老师们的积极性,这种喷子多了以后还会有人愿意教人吗?

网友I(2014-10-13):
什么都用plc  都没有算算价格

网友J:
支持王老师!王老师辛苦了!

网友K:
话说单片机便宜实惠,编程也很简单,不知道楼上喷的那几位是怎么想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一看高校培养出来的书呆子,遇到什么事就知道用单片机来解决,就觉得不忍直视。用一台PLC来解决这点事该有多好?不就是三个DO输出点的控制问题么?怎么就把这件事弄得这么复杂?用一台带触点输出的、最便宜的PLC,一只开关,三个按钮,三个继电器就可轻松搞定,全部梯形图仅仅一屏都用不上。落后教育,真的是害死人哪!

单片机便宜,可能考虑到这点吧

网友M:
不懂单片机,路过

!!!

网友N:
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目的为原则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一看高校培养出来的书呆子,遇到什么事就知道用单片机来解...

 PLC是不是单片机?PLC是不是要比单片机贵?要你这样说,我一个Logo就可以解决!如果手头只有单片机而没有PLC怎么办?我研究PLC已经快20年了,也不敢说PLC就比单片机牛,生活中有多少用单片机而不用PLC,我也是高校毕业出来的,一开始也觉得理论没用,但真的到了实践的时候才发现是自己根本就没有把那些最最基础的理论学扎实。

网友P:
一个西门子LOGO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Q:
像楼主这样回复帖子的网友我就碰见过楼主一个

你有很好的方案可以贴出来,而不是在哪里说别人的方案不行。

网友R(2014-11-17):
引用 网友H:
真不知道这世道怎么喷子这么多啊,王老师用单片机解决这个...

网友S:
不错不错啊共同学习呀

网友A(2015-01-15):
师傅,近来可以好,怎么好久没看到你发帖子了,实在是想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师傅,幸苦了,

网友:
王师傅,近来可以好,怎么好久没看到你发帖子了,实在是想啊,

网友(2015-05-21):
王师傅,近来可以好,怎么好久没看到你发帖子了,实在是想啊,王师傅技术精湛,诲人不倦,plc技术贴不但有完整的梯形图,并配有详细的讲解,谢谢王师傅,为推进工控自动化努力,谢谢王老

楼主:
爱上电工、Smile_Iye....等诸位网友:

   你们好! 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注,我因身体原故不适上网,请原谅!

网友U(2015-10-29):
好久没见大师发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