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资料参考

楼主(2014-07-31):
FANUC 10/11/12/15 系统

FANUC10/11/12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出现报警时,显示器屏幕上会显示报警号和报警内容。但当显示器屏幕没有显示时,可根据主板的LED显示内容来判断故障所在。

序号故障征兆故障原因解决办法1当主板上数码管显示A时1、显示器/MDI单元连接异常1) 确认MDI/显示器单元的连接光缆是否正确。 2) 确认连接光缆是否损坏,请更换。 3) 确认光缆座是否干净,请清洁。 2主板上的数码管显示E显示器/MDI单元与系统不匹配1) MDI/显示器单元有9"、14"等种类,请确认MDI/显示器单元是否与NC 的软件版号匹配。 2) 与连接单元的连接是否正确。 3) 检查MDI/显示器屏幕的连接电缆。 3主板上的数码管显示F连接单元和输入/输出卡D1--D3的连接异常1) 连接单元的电缆连接是否正确。请检查确认其光缆及光缆座。 2) 更换连接单元。 3) 更换光缆及光缆座。 4) 更换主板。 4主板上的数码管D显示H连接单元和输入/输出卡D1--D3与NC软件板本不匹配1) 请检查确认NC软件的版本号。 2) 请检查确认连接单元以及与连接单元的连接的电缆是否正确。 3) 更换连接单元。 5主板上的数码管显示C通过光缆传输的数据出现错误1) 请确认与光缆连接的控制板报警号信息。 2) 更换主板。 3) 更换MDI/显示器控制板。 4) 更换连接单元及输入/输出单元。 5) 更换光缆。 6) 如果正在调试PC,请更换PCRAM板。 6主板上数码管显示J等待PC回应1)请确认系统是否装有PC-ROM盒PCRAM控制板、接口转换板、主板。 2)上述各控制板是否安装正确。 3) 更换PMC-ROM盒 4) 更换接口转换板 5)如果正在调试PC,更换PCRAM控制板 7主板上的数码管显示L等待PC准备1) 请确认系统是否装有PC-ROM盒。 2) 更换PCROM以及PC-ROM盒。 3) 如果正在调试PC,更换PC-ROM控制板。 8主板上的数码管显示BRAM奇偶校验错误1) 更换主板。 2) 请更换ROM/RAM控制板的附加存储器。 9主板上的数码管显示E系统错误1) 更换主板。 2) 更换NC软件。 3) 更换ROM控制板。 10主板上的LED显示为0系统处于IPL模式11主板上的Watchdog灯点亮系统WATCHDOG报警产生了1) 更换主板。 2) 更换NC软件用的ROM。 3) 更换ROM控制板。 12当NC在运行中出现以下13--31项的情况时,在显示器屏幕上就会显示出系统报警内容当NC出现系统错误是时,显示器屏幕上部显示错误内容,显示器屏幕下部显示诊断数据根据系统报警的内容,判断故障所在,并加以排除。13TAP15系统软件运作异常14ADDRESS  ERROR产生了地址错误15BUS  ERROR总线错误16ILIEGAL INSTRUCTION无效的指令17ZERO DIVIDE在计算时,除数为O18CHECK INSTRUCTION超出了寄存器的容量范围19TRAPV INSTRUCTIONTRAP溢出错误20PRIVILEGE VIOLATION特权指令错误21TRACECPU处于trace状态22L1010 EMOL试图执行不能使用的指令23L1111 EMVL试图执行不能使用的指令24UNASSINGNED TRAP执行了一种没有定义的trap指令25UNASSIGNED INTERRUPT产生了一种没有定义的中断26SUPRIOUS INTERRUPT产生了不明原因的中断27NON  MASK INTERRUPT原因不明的NMI产生了28WATCHDOG AIARM产生了watdndog报警29RAM PARITY 报警RAM奇偶校验错误全清存储器,重新输入或设定NC数据(参数、程序等)。30ROM PARITY 报警ROM奇偶校验错误31PC 报警PC侧的报警32对FANUC10/11/12系统而言,当投入电源后,产生系统错误时,显示器屏幕也会显示一些报警信息。可以根据这些显示信息来判断故障所在,以下33--44项就是这些报警信息。以下33--44项情况一旦发生后,NC进入IPL状态,根据报警内容,故障排除以后,NC才能正常工作。33ROM  PARITY ERROR aaa bbb……ROM奇偶检验错误 aaa bbb……,是不良ROM的号码1) 请检查确认不良ROM是否实装。 2) 更换不良ROM。 34RAM TEST: ERROR同时主板上的数码管显示b测试RAM时,发生错误35MISSNG OPTION ROM aaa bbb……没有必须选择的ROM, aaa bbb……,即必要的ROM号码1) 请确认系统ROM是否实装。 2) 请确认选择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36MISSING OPTION RAM没有必须的RAM1) 请确认OPTION RAM是否实装。 2) 选择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37IMPROR NUMBER OF AXIS设定控制轴数错误1) 检查确认附加轴控制板是否实装。 2) 检查确认选择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38LOAD SYSTEM LABEL:ERROR SAVE SYSTEM LABEL:ERROR LOAD PC PARAMETER :ERROR CLEAR FILE:ERROR在读取磁泡板的数据时,出现错误格式化磁泡板,重新输入或重新关机后,再设定NC数据(参数、程序等等)。39BUBBLE INITIATION:NO BUBBLEBUBBLE PREPARAIION:NO BUBBLECLEAR BUBBLE:NO BUBBLE没有安装必要的磁泡板1) 检查确认磁泡板是否安装。 2) 更换磁泡板。 40CHECK BUBBLE ID:ERROR磁泡板有很多种类检查确认该磁泡板是否与该系统匹配。41BUBBLE PREPARATION:NOT READY CLEAR BUBBLE:NOT READY38、39项报警发生后,在进行磁泡存取处理时,产生的报警的状态42NO SYSTEM LABEL没有系统标志,一般情况下,38、39项报警后,在进行系统标志存取处理时,产生的报警状态43CHECK SYSTEM LABEL:ERROR系统标志(如系统种类、系统构成等)存储区不正确请初始化磁泡板。44FILE#n:DATA BROKENn号文件已被破坏;n号文件在执行时,突然断电清除n号文件,重新输入n号文件。对于FANUC 15A 与FANUC 15B 相比较而言,在硬件结构设计上,相差很大。在FANUC 15B 的印刷板的制造中,元器件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的整体结构采用槽式,在每一个槽中分别插上电源、PMC控制板、Main 板、OPT1 板、RISC板等。而对于15A/E 而言,一般由底板、电源、轴控制板、BASE0、BASE1、BASE2、REMOTE BUFFER板、分离型位置检测板等。不论是15A/E 或15B ,当系统出现故障时,每一个板上都有报警灯和故障灯显示,因为有故障,系统的显示器不能显示,此时只有根据系统的报警灯和故障灯显示情况来判断故障位置并加以排除,状态灯为绿色,报警灯为红色。对于15A/E 而言,其报警灯和故障灯的排列方式如下: 对于FANUC 15B ,其报警灯和状态灯的排列方式是:  上边一排是状态显示灯,绿色;下面一排为报警灯,红色。以下45--57项是关于15A/E的常见故障的说明。45BAS0板的状态灯显示及其原因请根据状态灯和报警灯的显示情况判断故障的所在,并加以排除。1. ●○     ○○ 为正常状态。 2.●○     ●○ BASE2板的CPU处于待机状态。 3.○○     ○● ROM检查。 4.○○     ●●  BASE2主板的CPU处于初始化待机状态。 5.●○     ●● AM测试开始(BASE2)。 6.○●     ○○ 子CPU 初始化开始。 7.●●     ○●  RAM测试错误。 8.○●     ●● 系统错误(BASE2子CPU)。 9.●●     ●● 电源开后的状态,但BASE2的子CPU没有工作。 ○:OFF ●:ON 46BASE0的报警灯显示及其原因1.LED3存储器的后备电池电压太低。 2.LED2后备电池引起的电池报警。 3.LED1在F-BUS或轴BUS上任一模块没有工作。 4.LED0在F-BUS上的任一模块产生了非屏蔽中断。 47BASE1板上安装了系板ROM及PMC ROM。BASE1的状态灯的显示及原因1.○●     ○● PMC ROM奇偶校验正在执行,LADDER程序正在向RAM传递,CNC的IPL状态已经完成,NC处于等待状态。 2.○○     ●○ CNC系统正在装载数据。 3.○●     ●○ CNC系统数据装载出现错误。 4.○●     ●● 在其它的印刷板上产生了错误。 5.●○     ○○ 在DI/DO之间传送数据时出现错误。 6.●○     ●○ 在CPU工作中,产生DRAM奇偶校验错误。 7.●○     ●● 产生了如下错误:总线错误地址错误、RAM奇偶错误等。 48BASE1板的报警灯显示及故障原因1.LED1在DI/DO传送时,产生错误。 2.LED0BASE1的RAM产生奇偶校验错误。 49BASE2分为两种:即O1P8D和O1P8C。O1P8D比 OP8C 控制轴数要多一些,O1P8D不仅有CNC CPU及其存储器,而且有SUB CPU及其存储器。O1P8D的报警灯显示及其原因: 1.LED3子CPU的DRAM奇偶校验错。 2.LED2CNC CPU的 DRAM奇偶校验错。 3.LED1在CNC CPU与SUB CPU之间的公共RAM发生奇偶错误。 4.LED0F-BUS和AXIS BUS产生非屏蔽中断。 50O1P8C的报警灯显示及其原因1.LED3不用。 2.LED2CNC CPU的DRAM奇偶检验错误。 3.LED1CNC CPU 处于HOLD状态。 4.LED0就CNC CPU 而言,在F-BUS和AXIS BUS上产生NMI中断。 51在轴控制板上的报警灯及其原因1.LED3不用。 2.LED2伺服报警(第3、4轴,第7、8轴)。 3.LED1伺服报警(第1、2轴,第5、6轴)。 4.LED0轴控制板上的公用RAM奇偶校验错误。 52当打开电源后,产生系统报警时,会在显示器屏幕上显示一些报警信息及其内容,详细情况请参阅FANUC 15A或15E维修说明书。例如:53项当报警发生后,报警内容虽然能在显示器屏幕上显示,但系统置于IPL状态,不能正常工作,此时只有把引起系统报警的原因排除后,方能正常工作。53当打开电源后显示器屏幕上显示;CHECK SYSTEM LABEL ERROR系统标记符号不正确这种报警是由于系统的存储区没有初始化而引起的,请同时按操作面板上的"7"和"9",再开机,清除存储区所有文件,重新输入参数、程序等文件,系统方可恢复正常工作。54在系统工作中,突然出现系统报警,系统报警内容请参阅FANUC 15A或15E维修说明书显示器屏幕上部显示系统报报警的内容,同时显示器屏幕的其余部分会显示一些诊断数据,根据报警内容和系统各印刷板的状态灯和报警灯的显示信息,采取相应的处理手段。55在系统工作中突然出现系统报警且显示器屏幕上显示RAM PARITY ERROR系统RAM出现 奇偶校验错误全部清除存储内容,方法: 1.同时按住操作板上"7"和"9",然后开机。 2.当出现IPL状态时,按99。 3.然后出现AXIS?请输入机床的控制轴数。 4.然后出现OP1、OP2、0P3……请按FANUC出厂时的数据表,输入OPTION参数。OP1、0P2、0P3……分别对应9000、9001、9002……,且是BCD数据格式。 5.然后请输入系统参数、PMC参数,机床加工程序等文件。 6.系统恢复正常。 56在系统工作中,突然系统报警,且显示器屏幕上显示: SYSTEM ALARM系统检测到FBUS模块出现错误。FBUS即FANUC总线这时要根据系统显示器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更换相应的PCB或者ROM。出现这种系统报警时,显示器屏幕上会显示以下这种格式: F15M9A①AAO1A② SYSTEM AIARM③  83:1020:03:AA01:0001:0094HT511④ RAM PARITY ERROR⑤ ① 表示15系统的型号 ② 表示15系统的软件号及其版号 ③ 出现 故障的FBUS上的模块 ④ 83:1020:03:AA01:0001:094H55 83:表示FBUS的槽数 00~0F:FBUS的槽数(主要的) 80~8F:FBUS的槽数(次要的) 90~90F:AXIS BUS 的槽数 1020:模块ID XX1D:BASE1  XX8C:BASE2 XX1E:BASE0  XX8D:BASE2 XX26:remote buffer xx21:对话CPU板 03:软件ID 00:BASEO  01:BASE1(PMC)  02:BASE2:(CNC )  03:BASE2(SUB) 05:对话CPU(CAP) 06:REMOTE BUFFER FF:轴控制 AA01:FANUC15系统的软件号 0001 :软件版本应用在模块上的整个数量 0094H55:软件出厂号 5715B 主CPU 板的状态灯和报警灯的显示及其原因MAIN CPU板由如下的硬件模块组成:1. Flash ROM2. SRAM3. DRAM4. 伺服控制模块5. 显示器控制模块6. 主轴及串行通讯接口模块7.MDI及MPG接口模块(一)当产生报警时,状态灯的显示如下: ★闪烁 口 灯熄灭 ■灯亮 1.★口口口  在DRAM模块中有错误发生。 2.口★口口  在SRAM模块中有错误发生。 3.★★口口  在DRAM模块中有错误发生。 4.口口★口  CNC软件不支持目前安装在系统中的显示器控制模块。 5.★口★口  CNC控制软件不支持目前安装的MAIN CPU板。 6.口★★口  非法在FANUC总线上安装了PC板。 7.★★★口  发生了系统错误(堆栈溢出)。 8.口口口★  非法的模块安装在FLASH ROM模块的插槽里。 9.★口口★  FLASH ROM文件格式错误(在CNC区域)。 10.口★口★  FLASH ROM文件格式 错误(在PMC区域)。 11.口■■■  系统错误,CNC CPU产生NMI中断。 (二)当报警产生时,报警灯的显示情况及其原因: 1.■口口  后备电池电压值低于最小规定值,请更换电池。 2.口■口  在F-BUS上的模块产生SYSFAIL错误。这时请根据其它各基板上的状态灯与报警灯的显示情况,综合考虑,找出故障点。 3.■■口  产生了伺服报警,请更换伺服接口板和伺服控制板,同时请检查伺服放大器上的报警状态。 4.■口■  有如下故障产生:1) SRAM奇偶校验错。 2) 外围总线错误。3)DRAM模块发生奇偶校验错。4)多轴总线错误。5)FANUC总线错误。 5.口口■  SYSEMG发生,即在F-BUS总线上的模块产生NMI中断。 6.口■■  DRAM模块产生奇偶校验错误 7.■■■  在SUB CPU板上的公用RAM产生奇偶校验错误。 58PMC板的报警灯及其状态的显示情况及其原因PMC板有如下功能模块:1.存储卡的接口2.FLASH ROM PMC控制软件3.PMC工作RAM4.PMC控制模块5.对话功通用性系统ROM6.对话功能用工作DRAM7.对话功能用的SRAM8.对话功能用的CPU模块(一)报警产生时,状态灯显示 ■灯亮 口 灯熄灭 ★★同时闪烁 ★☆交替闪烁 ◆无关 1.★★◆◆  在其它基板上有报警产生。 2.■★◆◆  在DI/D0传送时,发生了错误,或者在MAIN CPU板中的DRAM模块不良。 3.★■◆◆  在PMC控制模块中,产生了RAM奇偶错误。 4.口★◆◆  在PMC控制模块中,产生了RAM奇偶错误。 5.★☆◆◆  PMC ROM不良,产生了诸如总线错误、地址错误等错误。 (二)当PMC控制板带有对话功能时(MF)◆◆★★对话功能的CPU或其它基板产生了错误。 (三)当PMC带有对话功能时(TF、TFF) 1.◆◆★★  在其它基板产生了错误。 2.◆◆口★  对话功能用的RAM奇偶校验错误。 3.◆◆★☆  对话功能用的ROM不良。 4.◆◆■口  对话功能用的CPU执行了非法处理语句。 (四)报警灯的显示情况及其原因 1.■口口  对话功能用CPU产生了SYSFAIL错误。 2.口■口  PMC CPU产生SYSFAIL错误。 3.■■口  PMC CPU处于停止状态。 4.口口■  在进行DI/DO数据传输时,产生了SLC错误。 5.■■■  在PMC模块或PMC DRAM模块上的RAM 产生了奇偶错误。 59OPTION1的报警灯和状态灯的显示情况及其原因OPTION1有如下功能:1.图形CPU模块2.图形显示控制模块3.显示器屏幕字符显示控制模块5.通讯控制模块当报警产生时 1.◆◆★口     ◆口口    ROM奇偶错误。 2.◆◆口★     ◆口口    RAM测试错误。 3.◆◆★☆     ◆口口    REMOTE BUFFER通讯时产生错误。 4.◆◆★★     ◆口口    其它基板产生NMI中断。 5.◆◆◆◆     ◆口■    REMOTE BUFFER通讯的工作RAM产生奇偶校验错误。 60轴CPU板的状态灯及报警灯显示情况及其原因轴CPU板由以下功能组成:1.伺服控制模块2.伺服接口模块3.DRAM模块4.误差移动检测模块5.主轴控制模块(一)当产生报警时,状态灯显示情况: 1.★口口口  轴CPU板的DRAM产生错误。 2.口★口口  在DRAM模块的插槽中插上了不支持的模块。 3.口★★口  逻辑槽设定错误。 4.口■■■  产生系统错误。 (二)产生报警时,报警灯显示情况: 1.口■口  在F-BUS上的模块产生SYSFAIL错误。 2.■■口  产生伺服报警。 3.口口■  在F-BUS上的模块产生NMI中断。 4.■口■  总线错误(F-BUS,伺服、主轴控制)。 5.口■■  在DRAM模块中产生奇偶校验错误。 61当FANUC15系统出现故障时,还可以查看内部诊断画面详细情况请查阅FANUC15系统的维修手册,例如,诊断内部诊断号1007、1008能反映出现故障区域,30n4能反映出伺服过电流,高电压,断线等故障。 例如: 1007:#15#14#13#12#11#10#9#8 1008:#7 #6 #5 #4 #3 #2 #1#0 当其中一位置为1时,表示 #0:后台P/S报警 #1:后台P/S报警 #2:过热报警 #3:子CPU超差错误 #4:同步超差错误 #5:参数写开关已打开 #6:超行程或外部数据输入/输出错误 #7:PMC错误 #8:外部报警信息 #9:不用 #10:P/S报警 #11:不用 #12:伺服报警 #13:输入/输出出现错误 #14:改变了参数,而这参数需要关掉电源才起作用 #15:系统错误 62当电源接通时,系统无法工作,也不能出现参数、位置画面。显示器屏幕上显示系统故障内容系统的硬件或软件出现严重故障15B的系统报警信息,详情请查阅FANUC15B维修手册的附录。63当电源开时,显示器屏幕显示:LOADING CNC DATA 并不停地闪烁,系统无法再继续往下工作CNC系统软件被不正确地安装,主CPU及其SRAM都没能正常地工作1.系统软件出现故障,重新写入系统软件。 2.F-ROM坏。更换F-ROM 模块方法:⑴.更换F-ROM 模块。⑵.把装有系统软件的SRAM(2M)卡插上PMC板的插槽,同时按住操作面板上的INPUT和DELETE键或PAGEUP,PAGEDOWN键,接通电源。⑶.出现BOOT画面,按1,Loading system date。⑷.此时可以重新写入系统软件,注意:请使用2M的SRAM卡。 64当系统在运行中系统死机,且无法工作,显示器屏幕显示系统报警信息CNC系统运行中出现了软件和硬件严重故障详细信息请查阅FANNC15B维修手册,根据显示器屏幕上的故障信息以及15B各基板上的状态灯和报警灯显示情况找到故障点,并加以排除。65当系统在运行中突然死机,显示器屏幕上显示:RAM Parity系统RAM出现奇偶校验错误此时还得看RAM Parity后面显示信息,一般有三种情况: 1.File RAM: 储存零件程序的RAM产生奇偶错误。 2.DRAM: 储存CNC控制软件的DRAM产生奇偶错误。 3.SRAM: 储存CNC控制软件,高速SRAM产生奇偶错误。 如果是DRAM出现奇偶校验错误,则要更换DRAM模块。 如果是SRAM出现奇偶校验错误要全部清除SRAM的内容,操作方法如下: 方法一: 1.使用存储卡输入系统文件。把曾经储存有CNC系统文件的存储卡插入其插槽。 2.同时按住"Input"和"Delete"打开电源。 3.显示器屏幕上出现BOOT画面。 4.按4,SRAM DATA backup。 5.按2,Restore(MEMORY→CNC)。 6.系统恢复正常。 方法二: 通过RS-232口,使用外部数据输入输出设备输入系统数据文件。 1.同时按住操作面板的"7"和"9"打开电源。 2.显示器屏幕上显示IPL画面,按99。 3.当显示AXIS=?输入机床的控制轴数。 4.当显OP1,OP2,OP3……,根据FANUC出厂的数据表(Data Shect)输入数据,OP1、OP2、0P3……相当参数9000,9001、9003……并且是BCD数据格式。 5.按6结束,这时显示器屏幕出现了参数画面及位置画面,此时再重新输入系统参数,PMC参数,零件加工程序等数据,直至机床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