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常见问题

楼主(2014-07-31):
fanuc系统常见问题(七)

1、 DATA SERVER 边传边加工问题. (18MC)

有的公司习惯把程序GET到硬盘.在硬盘做DNC.现在客户信息要求用网线实现边传边加工(跟RS-232一样). 请问:1.此是否为DATA SERVER以外的特殊功能? 2.如果可以实现.在参数的操作有什么特殊方法? 3.FTP软件是不是有特 殊软件,或是有推荐软件.

答:1,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将方式改为FTP就可以了,但最好使用卡进行加工,因为直接通过网络加工可能会丢字节,而且速度较 慢。2。参数不用修改。3。没有特殊软件,使用WINDOWS2000里面的IIS设定。

11、 电池 (0MC)

我公司0MC系 统已经用了5年了,也没有出现过电池没电报警,请问是否还需更换,0I-A系统也已经用了3年了,也没出现过电池电压过低报警,请问是否还需更换,系统参 数能通过WINPIN传下来备份一份吗?0MC和0IA传输电缆一样吗?请指教,谢谢!

答:一般需要1年更换一次。由于各种情况不同,使用条件不同,电池 的寿命也不同。可以使用pcin传输。所有FANUC系统的232电缆线都一样。

12、 I/O设置 (0i-B)

用FAPT-LADDER3 设置I/O模块时,内置I/O是否不需要设置,机床侧是否也不需要设置,如不需要设置,地址应该是固定的吗?;用PC机传输PMC程序时,格式怎样,机床 侧除通信协议设置外,其它有否特殊要求,才能使PMC能被机床接受.

答:都需要设定,包括内置,外置,手轮等。使用电脑传输梯形图,格式是存储卡格式,和 使用存储卡传输一样的。具体的通讯社定在PMC的I/O里面有通道,波特率,停止位的设定,和系统参数的传输设定不同。

13、 建议 (0i-b\0i-c等)

请问:关于FAUNC系统,能否对参数写保护加以控制,因经常碰到参数被改现象.如对这一现象进行控制,将会减少机床厂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操 作技巧 谢谢

答:1.一般写保护为PMC 中KEY信号处理。 2.SETTING画面PWE=03.参数3208#0可以锁[SYSTEM] SKY The function key [SYSTEM] on the MDI panel is:0 : Enabled.1 : Disabled.

14、 请问PMC-SA1类型编写的梯图怎样转化成SB7类型的? (0i MC)

请问PMC-SA1类型编写的梯图在FLADDER 111软件中怎样转化成SB7类型的?

答:你好,请按下述步骤就可以了。

(1)运行 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

(2)点击[File]栏,选择[Open Program]项,打开一个希望改变PC种类的 Windows版梯形图的文件(PMC-SA1)。

(3)选择工具栏[Tool]中助记符转换项[Mnemonic Convert],则显示 [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其中,助记符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新建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转换数据种类 (Convert Data Kind)栏需选择转换的数据,一般为ALL。

(4)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无 其他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

(5)点击[File]栏,选择[New Program]项,新 建一个目标Windows版的梯形图,同时选择目标Windows版梯形图的PC种类(PMC-SB7)。

(6)选择工具栏[Tool]中源程序转换 项[Source Program Convert],则显示[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其中,中间文件 (Mnemonic File)栏需选择刚生成的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

(7)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 "All the content of the source program is going to be lost. Do you replace it? ",点击[是]确认,无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这样便完成了Windows版下同一 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例如将PMC_SA1的KT13.LAD梯形图转换为PMC_SA3的MM.LAD梯形图,并且转换完后的MM.LAD梯 形图与KT13.LAD梯形图的逻辑关系相同。

15、 闭环和半闭环切换 (0M和0i)

我单位一台加工中心采用的是0M系统现Z轴 出现振动现象我想把它改为半闭环方式把37号参数的第二位改为0后重新上电,Z轴不能移动画面数字变化我想问是否还需要更改别的参数特咨询有关专家希望尽 快给予回答,另外顺便问一下,0I系统闭环和半闭环切换方法因为我单位好几台新的加工中心采用的是0I系统.只更改1815号参数能否行不.

答:改为半闭环方式不能只改37和1815,要根据螺距大小,电机传动比重新计算CMR DMR 柔性齿轮比及参考计数器容量

16、 关于主轴定角度的问题! (180is MB)

请 问专家修改主轴(串行)定角度的参数是哪个?M19指令的后面加什么参数能控制主轴定角度的度数?谢谢!!

答:你问的问题是不是主轴定向?一般换刀时需 主轴定向,机床厂出厂时已调整好了,如果发生偏差可调参数 4077Spindle orientation stop position shiftM19不要加任何参数,只是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