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故障

楼主(2014-07-31):
1、问题:操作面板上的速度倍率最小刻度为10%,如速度参数41号设为800,那么,最低控制速度就为80
,但是我单位该台特种设备在某种功能运行状态下需要更低的速度,甚至小到10.而且我也不想通过手动
修改NO.41的值来满足这种需求。请问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梯形图MOVN
功能指令来调用数据表实现这种高低速的自动转换?如果可以,那个数据表应该发送到哪个地址?(假设Ym,m值为40)
回复: 速度倍率只能从10%-150%(每隔10%调整)。
只能从参数和倍率上来想办法了,可以通过窗口功能修改参数41号。
2、有台数控车床,O-TD系统。输入距离和实际走的距离不相等 X轴 输入距离 0.1mm 实际距离 0.02mm
Z轴 输入距离 0.1mm 实际距离 0.04mm 丝杠间隙还可以位置画面;相对座标和绝对座标显示的数值是公
制 机械座标显示的数值是英制 (没有任和报警) 现在不知从哪儿下手,请专家帮帮忙。
回复: 在参数画面前面有个:inch/Mm 改为0就可以。
3、请问,在宣传资料中,经常看到32m,64m等.请问是何涵义,与字节如何换算?可以象电脑一样直接加个硬盘来扩展内存吗?
回复: 10米纸带长度程序容量=4K
对于i系列系统可以使用ATA卡进行内存扩
4、有一台三井16iM系统加工中心,用G68时出010报警,同一条程序在同样的机上就不报此警号,此台机
曾有参数丢失,重输入参数后就不能用G68,请问哪里出问题?
回复: 010 IMPROPER G-CODE 指定了一个不能用的G 代码或针对某个没有提供的功能指
定了某个G 代码。修改程序。
也就是所G68所对应的功能未打开,请重新确认出厂参数。
5、FAPT LADDER : DOS版的FAPT LADDER在WIN98下如何安装,怎样使用?
回复: 1、直接把文件COPY到计算机的硬盘上,双击FLADDER.EXE即可; 2、在config.sys文件中,加入
:device=c:\windows\ansi.sys(您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搜索一下,看ansi.sys文件在哪个目录下,就写上
这个路径)
6、背隙和坐标系 (0M): 关于工件坐标系,丝杠间隙补偿 一台数控铣床,FANUC 0m系统,由于丝杠间
隙加大,更改535号参数到实测值,加工发现,工件坐标系也偏了。回原点后加工,发现工件坐标系更改
没法实现,改0.001毫米,实际加工时几乎偏了丝杠间隙的量,而不是0.001。把535改回原来的值,工件
坐标系更改就正常了。改大补偿导致坐标系偏可以理解,导致坐标系改0.001实际偏移0.011不可理解了
,请给予解释为感。那个参数设置不对吗?
回复: PRM535范围 : 0 - 2550 (0.001mm)更改后需要重新建立工件坐标系,重新对刀。
7、编程和对刀的问题 (BEIJING-FANUC Power Mate O): 我公司最近购置了两台贵公司的BEIJING-
FANUC Power Mate O 数控车床,我在浏览FANUC系统编程和操作说明书时,发现有很多问 题都跟贵公司
的机械有关。比如移动指令和T代码在同一程序段时, 移动指令和辅助功能在同一程序段时,如何动作
等。 另外,这两台机床在执行T指令时会移动一个刀具偏置值;G50 X_ Z_ T_ 的详细说明;还有,刀架
不在操作者的对面,这跟国际标 准相反,不知G02、G03、G41、G42是否严格遵照笛卡儿坐标系和右 手
定则; 介于以上的问题如果没搞清,在调试机床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 性。我非常希望得到您们的指导
,如果有一两个从图纸到编程到上 机的实例请发到我的邮箱,先谢了"。
回复: 移动指令和T代码不能在同一程序段,须分开。 移动指令和辅助功能在同一程序段时,依照参数
设定,可以先执行移动或同时动作。 另外,这两台机床在执行T指令时会移动一个刀具偏置值,这是对
的,T代码本身就是执行刀具偏置的 G50 X_ Z_ T_ 的详细说明看操作说明,那上面说的比较详细;还有
,刀架不在操作者的对面,这跟国际标准相反,可设定伺服参数改变X轴移动方向,就可使G02、G03、
G41、G42是否严格遵照笛卡儿坐标系和右手定则
8、关于光栅尺 (FANUC 16M): 机床上各轴安有位置编码器和光栅尺,因某种原因我想暂时不用光栅尺,
不知应如何设置系统 ?
回复: 1、 1815#1=02、伺服参数设定画面:Number of velocity pulses: 8192Number of position
pulses: 125003、设定flexible feed gear(N/M)原则:直到移动距离与实际距离一致。
9、咨询一下怎么使用 (FANUC 16i) : 请问老师 用HANDY FILE将系统内的多套程序一次拷出来如何操
作 谢谢
回复: 输入0-9999,再按PUNCH
10、请教 (0-C系统) : 一、CRT显示的坐标轴现在位置值是控制器的指令值还是坐标轴实际移动值,即
编码器反馈值? 二、FANUC系统中的SRAM,DRAM。FROM是什么类型的存储器? 三、0-C系统PMC梯形图怎
样才能修改?现已有FAPT LADDER,是否还要编辑卡;0-C系统梯形图是否固化在EPROM中,是否还需要专
用写入器才能修改?
回复: 1、实际值。实际上,指令值与实际值相等。2、SRAM:静态RAMDRAM:动态RAMFROM:Flash Rom
,可读写,不用电池保持;3、修改条件:1)编辑卡2)写入器及电缆3)PMC程序固化在EPROM中
11、机床联网 (FANUC 16iM): 您好: 我们单位现有15台加工中心,全部使用的是FANUC系统。分别为
:FANUC16M、FANUC18M、FANUC16iM、FANUC18iM,它们是不是都有内置的以太网卡,假如我现在想对他
们进行联网,还需用什么软件。硬件方面如何连接。
回复: 如果是16/18IMB 本身都带内置网卡,其他的就看有没有网卡了,你可以观察一下又没有标准网
卡插口,如果有,就可以联网,如果没有,可以追加一个网卡就可以了,软件有很多,看你们的需要,
比如有BOP(BASIC OPERATION PACKAGE),CNC SCREEN DISPLAY 等
12、机床精度的调整 (0i-Mate-MB): 1。电气参数调整前需要机械做哪些工作,需要达到哪些指标; 2
。伺服参数调整,需要达到那些指标,可以通过哪些仪器进行检验; 3。主轴参数调整,需要达到哪些
指标,可以通过哪些仪器进行检验。
回复: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机械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有机械精度,刚度,间隙,都有相应的标准。伺
服参数调整,有很多检测手段,1。通过系统本身的伺服诊断功能,伺服波形显示。2。专门的伺服调试
软件:servo guide. 3。加工实际测量工件。主轴参数调整现主要是速度,刚性攻丝等,调整所要达到
的指标,严格说应该参照相应标准,但现在基本都是参照用户的实际加工需要,(就是加工出来的工件
符合要求就可以。)
13、关于CF卡 (FANUC 0i A) : CF卡传输参数是不是要先进行格式化,请详细叙述 CF卡传输pmc过程。
回复: 一起按下软键右端的2个键,并同时接通电源1 从SYSTEM MONITOR MAIN MENU中选择"7.MEMORY
CARD FORMAT"。 2 系统显示以下确认信息。请按〔YES〕键。 3 格式化时显示如下信息。 4 正常结
束时,显示以下信息。请按〔SELECT〕键。 详见维修说明书 附录C
14、关于主轴定角度的问题! (180is MB): 请问专家修改主轴(串行)定角度的参数是哪个?M19指令的
后面加什么参数能控制主轴定角度的度数?谢谢!!
回复: 你问的问题是不是主轴定向?一般换刀时需主轴定向,机床厂出厂时已调整好了,如果发生偏差
可调参数4077Spindle orientation stop position shiftM19不要加任何参数,只是定向。
15、闭环和半闭环切换 (0M和0i) : 我单位一台加工中心采用的是0M系统现Z轴出现振动现象我想把它
改为半闭环方式把37号参数的第二位改为0后重新上电,Z轴不能移动画面数字变化我想问是否还需要更改
别的参数特咨询有关专家希望尽快给予回答,另外顺便问一下,0I系统闭环和半闭环切换方法因为我单位
好几台新的加工中心采用的是0I系统.只更改1815号参数能否行不.
回复: 改为半闭环方式不能只改37和1815,要根据螺距大小,电机传动比重新计算CMR DMR 柔性齿轮比
及参考计数器容量
16、请问PMC-SA1类型编写的梯图在FLADDER 111软件中怎样转化成SB7类型的? (0i MC)
回复: 你好,请按下述步骤就可以了. (1)运行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  (2)点击[File]
栏,选择[Open Program]项,打开一个希望改变PC种类的Windows版梯形图的文件(PMC-SA1)。  (3)
选择工具栏[Tool]中助记符转换项[Mnemonic Convert],则显示[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其
中,助记符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新建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转换数据种类(Convert Data
Kind)栏需选择转换的数据,一般为ALL。  (4)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
情况信息,无其他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  (5)点击[File]
栏,选择[New Program]项,新建一个目标Windows版的梯形图,同时选择目标Windows版梯形图的PC种
类(PMC-SB7)。  (6)选择工具栏[Tool]中源程序转换项[Source Program Convert],则显示
[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其中,中间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选择刚生成的中间文件名
,含文件存放路径。(7)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All the
content of the source program is going to be lost. Do you replace it?",点击[是]确认,无
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 这样便完成了Windows版下同一
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例如将PMC_SA1的KT13.LAD梯形图转换为PMC_SA3的MM.LAD梯形图,并且
转换完后的MM.LAD梯形图与KT13.LAD梯形图的逻辑关系相同。
17、建议 (0i-b\0i-c等): 请问: 关于FAUNC系统,能否对参数写保护加以控制,因经常碰到参数被改现
象.如对这一现象进行控制,将会减少机床厂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谢谢
回复: 1.一般写保护为PMC 中KEY信号处理。2.SETTING画面PWE=03.参数3208#0可以锁[SYSTEM] SKY
The function key [SYSTEM] on the MDI panel is:0 : Enabled.1 : Disabled.
18、I/O设置 (0i-B): 用FAPT-LADDER3设置I/O模块时,内置I/O是否不需要设置,机床侧是否也不需要设
置,如不需要设置,地址应该是固定的吗?;用PC机传输PMC程序时,格式怎样,机床侧除通信协议设置外,其
它有否特殊要求,才能使PMC能被机床接受.
回复: 都需要设定,包括内置,外置,手轮等。使用电脑传输梯形图,格式是存储卡格式,和使用存储
卡传输一样的。具体的通讯社定在PMC的I/O里面有通道,波特率,停止位的设定,和系统参数的传输设
定不同。
19、电池 (0MC) : 我公司0MC系统已经用了5年了,也没有出现过电池没电报警,请问是否还需更换,0I-A
系统也已经用了3年了,也没出现过电池电压过低报警,请问是否还需更换,系统参数能通过WINPIN传下来
备份一份吗?0MC和0IA传输电缆一样吗?请指教,谢谢!
回复: 一般需要1年更换一次。由于各种情况不同,使用条件不同,电池的寿命也不同。可以使用pcin
传输。所有FANUC系统的232电缆线都一样。
20、DATA SERVER 边传边加工问题. (18MC) : 友佳公司一直习惯把程序GET到硬盘.在硬盘做DNC.现在
客户信息要求用网线实现边传边加工(跟RS-232一样).当地服务人员电话咨询贵公司服务部确认是可以的
. 请问:1.此是否为DATA SERVER以外的特殊功能? 2.如果可以实现.在参数的操作有什么特殊方法?
3.FTP软件是不是有特殊软件,或是有推荐软件.
回复: 1,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将方式改为FTP就可以了,但最好使用卡进行加工,因为直接通过网络加
工可能会丢字节,而且速度较慢。2。参数不用修改。3。没有特殊软件,使用WINDOWS2000里面的IIS设
定。

21、参数恢复 (Oi-MB): 1.在机床调试过程中,勿将3208#0位SKY设为"1",致使操作面板上[SYSTEM]按
键不能使用,只能将参数全部消除重新输入。 我想请问:除了将参数重新输入外是否有其他办法将
3208#0位由"1"恢复为"0"? 2.机床正常状态下,一起按操作面板上:[restet]+[shift]+[can]三键能否
将参数清除? 希望能够给与解答!谢谢.
回复: 进入[SETTING]画面可以直接修改,3208#0 1->0
22、利用个人电脑中的FAPT-LADDER 3软件,实现PMC程序的回传 (18M): 技术部专家您们好: 我有个
问题想请教您们,如果用FAPT-LADDER 3(V2.2)在个人电脑上编辑好的PMC程序,想利用个人电脑直接上
传回NC系统,该如何操作?上传程序对机床参考点、原点有没有影响?不用编辑卡,直接用个人电脑中
的FAPT-LADDER 3(V2.2)编程软件,是否可以实现回传? 非常感谢!
回复: FAPT-LADDER 3软件侧操作:1 Select [File] - [Open Program] to open the program into
whichdata is to be loaded.2 Select [Tool] - [Load from PMC].The [Program transfer wizard
Selection of transferred method screen appears.选中->NEXT->STORE TO PMC->一路NEXT下去到
FINISHNC侧操作:SYSTEM->MC->I/0->CHANNEL=1 DEVICE=OTHERFUNCTION=READDATA KIND=LADDERFILE
NAME=-1检查SPEED设置,按[exec]试一试
23、FANUC i系列 2021负载惯量比 (0i MB): 询问一下FANUC i系列 2021负载惯量比是不是: 2021负载
惯量比=(负载惯量/电机惯量)×256 ? 一般情况工作机的负载惯量比电机的惯量大几倍最好?
回复: The load inertia ratio is displayed in percent.Speed gain = (1+LDINT/256) *100(%)要
根据实际情况,越大越好,不震动为好。
24、注释的问题 (FANUC-SEVERIES OI MB): 因为我们经常用到宏程序,也就是说方括号和圆括号可能在
一个程序中同时出现,在我以前用的VMC800(由成都托普数控生产)机床上是用LCD下面的软键输入的,这样
不会在不修改参数的情况下就能输入方括号和圆括号了.请问要实现这种功能时,应该怎么办?谢谢你们在
百忙之中回复的信息,对我的工作有相当大的帮助,谢谢!
回复: 3204 #0PAR 使用小键盘时,"["和"]"字符,0:作为"["和"]"使用。1:作为"("和")"使用。
3204 #2EXK 是否使用输入字符扩展功能。0:不使用1:使用。注软键[C-EXT]是在程序画面的操作选择
软键。用此键,可以通过软键操作输入"("、")"、"@"。使用小型键盘时,因没有"("、")"、"@"键
,故使用[C-EXT]键。试一下3204 #0=0,3204 #2=1
25、如何关掉光栅尺 (FANUC-16): 一台发那科16系统带光栅尺加工中心,X轴回原点时,报警090,回不了
原点.现在要把光栅尺关掉,请问,怎样才能关掉呢?多谢!
回复: 1.参数1815#1=02.伺服参数:2084/2085(N/M),设定=电机一转移动量(丝杠毫米数)/1000。
2024=125001821=电机一转移动量(微米)假如丝杠为10毫米,则:2084=1,2085=100,1825=10000
26、参数不可改写 (BJ-FANUC Oi-MB): 最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所用的加工中心,在设置中的参
数可写入不能置1了。请帮我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能够修改参数。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是最近每天我们的机床都出现了926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呀?
回复: 1.不能修改PWE,可能是将设定画面的3292#7改为1了,2。检查除了PWE不能修改外, 看其他的能
否改动。3。926报警和伺服放大器之间的连接有关系,当出现该报警时,观察电器柜中的放大器各个数
码管都显示什么?
27、还是老问题 (FANUC-0i): 专家同志:你好 我按您的方法去操作了.在A轴显示正常的那台台中精机
上用手动操作A轴,超过360度时,会报警A超程,而在A轴显示不正常的台中精机上手动操作时,即使超过360
度,也不会报警,不停的往一个方向摇时,其显示值会累加,当然,反方向摇时会累减.我好困惑.是哪个参数
设错了呢?还得请您指导.谢谢!!!!!
回复: 参数1006A=******01,参数1008A=*****111,参数1260=360000.
28、关于梯形图 (0i-A) : 梯形图传下来后如何用LADDER--3打开,详细步骤是怎样的
回复: 打开LADDER III, 新建一个文件,PMC类型要和你的实际类型一致,然后再进入"文件"--"导入"
(import), 选择"Memory card file" 再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名(传下来的梯形图),确定,就可以了

29、要编辑FS10/11格式程序,必须将设定画面的:FS15 TAPE FORMATE=1? (FANUC 0i-TB) : 请问
FS10/11格式程序什么含义?它有什么特点?如何进行参数设定? 我想了解的详细一点,非常感谢您的回信!操作书中所讲,让我看的满头汗水。
回复: 18 使用FS10/11 纸带格式的存储器运行概述 通过设定参数(No.0001 #1),可执行FS10/11 纸
带格式的程序。说明 Oi 系列和10/11 系列的刀具半径补偿,子程序调用和固定循环的数据格式是不同的。10/11 系列数据格式可用于存储器运行。其它数据格式必须遵从Oi 系列。当指定的数据值超出Oi
系列的规定范围时,出现报警。对于Oi 系列无效的功能不能存储也不能运行。详细参见B-63844C/01 编程 18.使用FS10/11 纸带格式的存储器运行
30、参数恢复 (Oi-MB): 1.在机床调试过程中,勿将3208#0位SKY设为"1",致使操作面板上[SYSTEM]按
键不能使用,只能将参数全部消除重新输入。 我想请问:除了将参数重新输入外是否有其他办法将
3208#0位由"1"恢复为"0"? 2.机床正常状态下,一起按操作面板上:[restet]+[shift]+[can]三键能否
将参数清除? 希望能够给与解答!谢谢.
回复: 进入[SETTING]画面可以直接修改,3208#0 1->0
31、利用个人电脑中的FAPT-LADDER 3软件,实现PMC程序的回传 (18M): 技术部专家您们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们,如果用FAPT-LADDER 3(V2.2)在个人电脑上编辑好的PMC程序,想利用个人电脑直接上传回NC系统,该如何操作?上传程序对机床参考点、原点有没有影响?不用编辑卡,直接用个人电脑中
的FAPT-LADDER 3(V2.2)编程软件,是否可以实现回传? 非常感谢!
回复: FAPT-LADDER 3软件侧操作:1 Select [File] - [Open Program] to open the program into whichdata is to be loaded.2 Select [Tool] - [Load from PMC].The [Program transfer wizard
Selection of transferred method screen appears.选中->NEXT->STORE TO PMC->一路NEXT下去到
FINISHNC侧操作:SYSTEM->MC->I/0->CHANNEL=1 DEVICE=OTHERFUNCTION=READDATA KIND=LADDERFILE
NAME=-1检查SPEED设置,按[exec]试一试
32、FANUC i系列 2021负载惯量比 (0i MB): 询问一下FANUC i系列 2021负载惯量比是不是: 2021负载
惯量比=(负载惯量/电机惯量)×256 ? 一般情况工作机的负载惯量比电机的惯量大几倍最好?
回复: The load inertia ratio is displayed in percent.Speed gain = (1+LDINT/256) *100(%)要
根据实际情况,越大越好,不震动为好。
33、注释的问题 (FANUC-SEVERIES OI MB): 因为我们经常用到宏程序,也就是说方括号和圆括号可能在
一个程序中同时出现,在我以前用的VMC800(由成都托普数控生产)机床上是用LCD下面的软键输入的,这样
不会在不修改参数的情况下就能输入方括号和圆括号了.请问要实现这种功能时,应该怎么办?谢谢你们在
百忙之中回复的信息,对我的工作有相当大的帮助,谢谢!
回复: 3204 #0PAR 使用小键盘时,"["和"]"字符,0:作为"["和"]"使用。1:作为"("和")"使用。
3204 #2EXK 是否使用输入字符扩展功能。0:不使用1:使用。注软键[C-EXT]是在程序画面的操作选择
软键。用此键,可以通过软键操作输入"("、")"、"@"。使用小型键盘时,因没有"("、")"、"@"键
,故使用[C-EXT]键。试一下3204 #0=0,3204 #2=1
34、如何关掉光栅尺 (FANUC-16): 一台发那科16系统带光栅尺加工中心,X轴回原点时,报警090,回不了
原点.现在要把光栅尺关掉,请问,怎样才能关掉呢?多谢!
回复: 1.参数1815#1=02.伺服参数:2084/2085(N/M),设定=电机一转移动量(丝杠毫米数)/1000。
2024=125001821=电机一转移动量(微米)假如丝杠为10毫米,则:2084=1,2085=100,1825=10000
35、参数不可改写 (BJ-FANUC Oi-MB): 最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所用的加工中心,在设置中的参
数可写入不能置1了。请帮我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能够修改参数。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是最近每天我们的机床都出现了926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呀?
回复: 1.不能修改PWE,可能是将设定画面的3292#7改为1了,2。检查除了PWE不能修改外, 看其他的能
否改动。3。926报警和伺服放大器之间的连接有关系,当出现该报警时,观察电器柜中的放大器各个数
码管都显示什么?
36、还是老问题 (FANUC-0i): 专家同志:你好 我按您的方法去操作了.在A轴显示正常的那台台中精机
上用手动操作A轴,超过360度时,会报警A超程,而在A轴显示不正常的台中精机上手动操作时,即使超过360
度,也不会报警,不停的往一个方向摇时,其显示值会累加,当然,反方向摇时会累减.我好困惑.是哪个参数
设错了呢?还得请您指导.谢谢!!!!!
回复: 参数1006A=******01,参数1008A=*****111,参数1260=360000.
37、关于梯形图 (0i-A) : 梯形图传下来后如何用LADDER--3打开,详细步骤是怎样的
回复: 打开LADDER III, 新建一个文件,PMC类型要和你的实际类型一致,然后再进入"文件"--"导入"
(import), 选择"Memory card file" 再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名(传下来的梯形图),确定,就可以了

38、要编辑FS10/11格式程序,必须将设定画面的:FS15 TAPE FORMATE=1? (FANUC 0i-TB) : 请问
FS10/11格式程序什么含义?它有什么特点?如何进行参数设定? 我想了解的详细一点,非常感谢您的回
信!操作书中所讲,让我看的满头汗水。
回复: 18 使用FS10/11 纸带格式的存储器运行概述 通过设定参数(No.0001 #1),可执行FS10/11 纸
带格式的程序。说明 Oi 系列和10/11 系列的刀具半径补偿,子程序调用和固定循环的数据格式是不同
的。10/11 系列数据格式可用于存储器运行。其它数据格式必须遵从Oi 系列。当指定的数据值超出Oi
系列的规定范围时,出现报警。对于Oi 系列无效的功能不能存储也不能运行。详细参见B-63844C/01 编
程 18.使用FS10/11 纸带格式的存储器运行
39、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丝杠有间隙,如果我安装了一个光栅尺,那就形成了一个全闭环,丝杠在位置
环以内,那么丝杠补偿是否就没用了?
回复: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光栅尺也是有精度等级的。如果精度要求高,同样可以补偿。
40、感谢专家,对于回复中所提到的第四轴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四轴双驱动,应该是两个旋转工作台
(A轴),一个在工作台(X方向)靠右边,一个靠左边,共同装夹一个工件。另外还想请教专家,发那
科21I-MB支持吗?
回复: 没有问题(四轴和五轴)
21i-MB可以(最大5轴)

1. 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不能拔刀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时,手爪未将主轴中刀具拔出,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手爪不能将主轴中刀具拔出的可能原因有:
①刀库不能伸出;②主轴松刀液压缸未动作;③松刀机构卡死。
复位,消除报警:如不能消除,则停电、再送电开机。用手摇脉冲发生器将主轴摇下,用手动换刀换主轴刀具,不能拔刀,故怀疑松刀液压缸有问题。在主轴后部观察,发现松刀时,松刀缸未动作,而气液转换缸油位指示无油,检查发现其供油管脱落。,重新安装好供油管,加油后,打开液压缸放气塞放气两次,松刀恢复正常。
2.FANUC PM0 NOT READY报警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PM0系统的数控车床,开机或加工过程中有时出现NOT READY报警,关机后重新开机,故障可以自动消失。
   分析及处理过程:在故障发生时检查数控系统,发现伺服驱动器上的报警指示灯亮,表明伺服驱动器存在问题。为了尽快判断故障原因,维修时通过与另一台机床上同规格的伺服驱动器对调,开机后两台机床均能正常工作,证明驱动器无故障。但数日后,该机床又出现相同报警,初步判断故障可能与驱动器安装、连接有关。将驱动器拆下清理、重新安装,确认安装、连接后,该故障不再出现。
3.FANUC 0M 机床参数混乱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M系统的加工中心,在加工过程中程序不能正常执行,换刀和Z轴功能丧失,同时出现910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910报警意为“RAM存储板出错”,因此按以下方法排除:①首先检查后备电池电压正常;②将系统内存参数记录下来然后全部清除:③利用RS-232接口将以前备份的机床参数文件调入系统;④机床参数恢复完毕后断电重新起动机床,故障消除。
4.FANUC PM0系统无法起动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PM0的数控机床,开机后系统无法起动,控制器正面的绿色指示灯“EN'’不亮。
分析及处理过程:检查系统DC24V电源输入状况,检查结果为DC23.6V(在DC24V±10%范围内),属正常。关机后,检查控制器正面的熔断器F1,发现熔断器已烧断;更换F1后,系统故障排除。
5.FANUC 0-TD系统的数控车床CRT闪烁、发亮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TD系统的数控车床,在调试中时常出现CRT闪烁、发亮,但无字符显示。
分析及处理过程:分析引起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1)CRT亮度调整不当。
2)系统参数设定不当。
3)系统的主板和存储板不良。
调整CRT的亮度和灰度旋钮,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处理,重新设定参数后,显示恢复正常。
6.FANUC-0T数控车床插头上有短路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FANUC-0T数控车床,开机后CRT无画面,电源模块报警指示灯亮。
分析及处理过程:根据维修说明书所述,发现CRT和I/O接口公用的24EDC电源正端与直流地之间仅有1~2Ω电阻,而同类设备应有155Ω电阻,这类故障一般在主板,而本例故障较特殊。先拔掉M18电缆插头,故障仍在,后拔掉公用的24EDC电源插头后,电阻值恢复正常,顺线查出插头上有短路现象。排除后,机床恢复正常。
7.FANUC 7M 集成滤波器开路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FANUC 7M数控4轴铣床,开机后发生05、07报警,进步检查B轴位置超差。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分析为位置环反馈部分有问题。检查7M内部位置控制板,发现个集成滤波器开路,造成反馈信号中断。换一个滤波器后机床恢复正常。
8.FANUC-6M系统的加工中心 死机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6M系统的加工中心打雷后出现死机。
分析及处理过程:出现死机的原因有:软件方面的问题,如控制软件缺陷、参数混乱;电路板有故障,特别是主板和存储板。
首先查系统参数,发现有许多参数与备份不一致,重新输入后,开机,机床恢复正常。经检查,发现该机床地线接头锈蚀严重。除锈重新联接,并用兆欧表测量,以确保接地电阻小于4Ω,以后未再出现类似故障。
9.脚踏开关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PM0系统的数控内球面磨床,踩了脚踏开关后工件没有夹紧动作。
分析及处理过程:根据机床电气原理图,首先检查脚踏开关的PMC输入点X4.4的状态。当压下脚踏开关后,X4.4的状态为“1”,说明PMC卡紧的控制信号已经发出,脚踏开关工作正常。再检查PMC控制工件夹紧对应的输出信号Y0.7的状态,检查发现该输出信号也正确无误。考虑到工件夹紧阀是通过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的,测量电磁阀线圈上的电压为24V,说明继电器工作正常;检查液压站工作压力正常;断电检查电磁阀线圈的电阻值,发现线圈已烧断,更换后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10.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卡住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过程快结束,主轴换刀后从换刀位置下移时,机床显示1001“spindle alarm 408 servo alarm(serialerr)”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现场观察,主轴处于非定向状态,可以断定换刀过程中,定向偏移,卡住;而根据报警号分析,说明主轴试图恢复到定向位置,但因卡住而报警关机。手动操作电磁阀分别将主轴刀具松开,刀库伸出,手工将刀爪上的刀卸下,再手动将主轴夹紧,刀库退回;开机,报警消除。为查找原因,检查刀库刀爪与主轴相对位置,发现刀库刀爪偏左,主轴换刀后下移时刀爪右指刮擦刀柄,造成主轴顺时针转动偏离定向,而主轴默认定向为M19,恢复定向旋转方向与偏离方向一致,更加大了这一偏离,因而偏离很多造成卡死;而主轴上移时,刀爪右指刮擦使刀柄逆转,而M19定向为正转正好将其消除,不存在这一问题。调整刀库回零位置参数7508,使刀爪与主轴对齐后,故障消除。
11.FANUC PM0的数控车床 401号报警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PM0的数控车床,时常出现401号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多次试验,该机床并不是一直出现该报警号,而是时有时无。从故障的现象上来看,该类故障一般不大可能是原理或设计故障,而极有可能是某处连接不良而引起。参考FANUC PM0维修手册,并检查各处电缆的连接状况,发现数控系统至伺服的连接电缆松动;重新连接后故障排除。
12.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刀库不停转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刀库在换刀过程中不停转动。
分析及处理过程:拿螺钉旋具将刀库伸缩电磁阀手动钮拧到刀库伸出位置,保证刀库一直处于伸出状态,复位,手动将刀库当前刀取下,停机断电,用扳手拧刀库齿轮箱方头轴,让空刀爪转到主轴位置,对正后再用螺钉旋具将电磁阀手动钮关掉,让刀库回位。再查刀库回零开关和刀库电动机电缆正常,重新开机回零正常,MDI方式下换刀正常。怀疑系干扰所致,将接地线处理后,故障再未出现过。
13.FANUC 0TD的数控车床液压卡盘失效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D的数控车床,在开机后发现液压站发出异响,液压卡盘无法正常装夹。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现场观察,发现机床开机起动液压泵后,即产生异响,而液压站输出部分无液压油输出,因此,可断定产生异响的原因出在液压站上,而产生该故障的原因大多为以下几点:
1)液压站油箱内液压油太少,导致液压泵因缺油而产生空转。
2)液压站油箱内液压油由于长久未换,污物进入油中,导致液压油粘度太高而产生异响。
3)由于液压站输出油管某处堵塞,产生液压冲击,发出声响。
4)液压泵与液压电动机联接处产生松动,而发出声响。
5)液压泵损坏。
6)液压电动机轴承损坏。
检查后,发现在液压泵起动后,液压泵出口处压力为“0”;油箱内油位处于正常位置,液压油还是比较干净的,因此可以排除以上第1、2、3点。进一步拆下液压泵检查,发现液压泵为叶片泵,叶片泵正常,液压电动机转动正常,因此,可排除以上第5、6两点。而该泵与液压电动机联接的联轴器为尼龙齿式联轴器,由于该机床使用时间较长,液压站的输出压力调得太高,导致联轴器的啮合齿损坏,从而当液压电动机旋转时,联轴器不能很好地传递转矩,从而产生异响。更换该联轴器后,机床恢复正常。
14.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刀库位置偏移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在换刀过程中,主轴上移至刀爪时,刀库刀爪有错动,拔插刀时,有明显声响,似乎卡滞:
分析及处理过程:主轴上移至刀爪时,刀库刀爪有错动,说明刀库零点可能偏移,或是由于刀库传动存在间隙,或者刀库上刀具重量不平衡而偏向一边。因为插拔刀别劲,估计是刀库零点偏移;将刀库刀具全部卸下将主轴手摇至Y轴第二参考点附近,用塞尺测刀库刀爪与主轴传动键之间间隙,证实偏移;用手推拉刀库,也不能利用间隙使其回正;调整参数7508直至刀库刀爪与主轴传动键之间间隙基本相等。开机后执行换刀正常。
15.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刀库转动中突然停电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过程中刀库旋转时突遇停电,刀库停在随机位置。
分析及处理过程:刀库停在随机位置,会影响开机刀库回零。故障发生后尽快用螺钉旋具打开刀库伸缩电磁阀手动钮让刀库伸出,用扳手拧刀库齿轮箱方头轴,将刀库转到与主轴正对,同时手动取下当前刀爪上的刀具,再将刀库电磁阀手动钮关掉,让刀库退回。经以上处理,来电后,正常回零可恢复正常。
16.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过程有卡滞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过程中,刀时有卡滞,同时声响大。
分析及处理过程:观察刀库无偏移错动,故怀疑主轴定向有问题,主轴定向偏移会影响换刀。将磁性表吸在工作台上,将百分表头压在主轴传动键上平面,用手摇脉冲发生器,移动X轴,看两键是否等高。通过调整参数6531,将两键调平;再换刀,故障排除。
17.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不能拔刀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换刀时,手爪未将主轴中刀具拔出,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手爪不能将主轴中刀具拔出的可能原因有:
①刀库不能伸出;②主轴松刀液压缸未动作;③松刀机构卡死。
复位,消除报警:如不能消除,则停电、再送电开机。用手摇脉冲发生器将主轴摇下,用手动换刀换主轴刀具,不能拔刀,故怀疑松刀液压缸有问题。在主轴后部观察,发现松刀时,松刀缸未动作,而气液转换缸油位指示无油,检查发现其供油管脱落。,重新安装好供油管,加油后,打开液压缸放气塞放气两次,松刀恢复正常。
18.KNDl00T系统的数控机床换刀时间过长报警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KNDl00T系统的数控机床,在指定2号刀位时刀架旋转直至产生05号报警后停止。
分析及处理过程:05号报警的含义为“换刀时间过长”。从刀架开始正转,经过Ta时间后指定的刀架到达信号仍然没有接收到,故产生报警。因此可适当延长Ta的值,但延长后仍然会产生报警。仔细多次观察换刀过程发现有时2号刀位能找到,有时找不到,通过检查发现换刀过程中刀架到位信号找不到,进一步检查发现刀架与刀架控制模块之间接触不是太好。重新连接后,故障排除。
19.FANUC 0TC系统的数控转塔冲床刀塔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TC系统的数控转塔冲床,转塔启动后一直旋转不停,并出现报警“2007 TURRET INDEXING TIME UP”即:转塔旋转超时。
分析及处理过程:出现故障时,按"RESET"转塔停止旋转,但系统又出现“2031TURRET NOT CLAMP”(转塔没有卡紧)报警。检查发现转塔没有卡紧的动作,检查PMC输出点Y46.2,证明卡紧的信号已经发出。进一步检查控制卡紧转塔的电磁阀的电源断路器过载,说明电磁阀线路存在短路,更换连接电缆后,机床故障消除。
20.FANUC 0“NO.078号”报警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0系统的数控车床,执行某零件加工程序时出现NO.078号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
报警显示:找不到地址P指定的子程序号
检查零件加工程序,有如下程序:
N20 M98P0010:
于是,检查M98调用的子程序,但找不到该子程序,原来操作人员将程序号输入错误,导致程序找不到所要调用的子程序。修改所调用子程序的程序号,重新启动程序,恢复正常。
21.FANUC PM0液压泵噪声大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 PM0系统的数控专用磨床,在机床大修后发现机床起动后液压泵噪声特别大。
分析及处理过程:据用户反映,在机床大修前,液压泵起动声音较小,而在维修后液压泵反而噪声变大了。根据用户反映和现场分析可知产生该原因可能是由于液压某处管路堵塞、液压泵损坏等原因造成,因此拆开液压油管和液压泵,发现泵和油管均正常,在拆的过程中,偶尔发现液压油粘度特别高,核对机床使用说明书,发现液压油牌号不正确,故障时正值冬天,从而使液压泵噪声变大。更换液压油后,机床故障排除。
22.XH754低压报警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C系统,型号为XH754的数控机床,出现油压低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首先检查气液转换的气源压力正常,检查工作台压紧液压缸油位指示杆,已到上限,可能缺油,用螺钉旋具拧工作台上升、下落电磁阀手动钮,让工作台压紧气液转换缸补油,油位指示杆回到中间位置,报警消除。但过半小时左右,报警又出现,再查压紧液压缸油位,又缺油,故怀疑油路有泄漏。查油管各接头正常,怀疑对象缩小为工作台夹紧工作液压缸和夹紧气液转换缸,查气液转换缸,发现油腔端Y形聚胺酯密封有裂纹,导致压力油慢慢回流到补油腔,最后因油不够不能形成油压而报警,更换后故障排除。

FANUC系统维修中常用的参数

   1.手摇脉冲发生器损坏。一台FANUC 0TD数控车床,手摇脉冲发生器出现故障,使对刀不能进行微调,需要更换或修理故障件。当时没有合适的备件,可以先将参数900#3置“0”,暂时将手摇脉冲发生器不用,改为用点动按钮单脉冲发生器操作来进行刀具微调工作。等手摇脉冲发生器修好后再将该参数置“1”。  2.当机床开机后返回参考点时出现超行程报警。上述机床在返回参考点过程中,出现510或511超程报警,处理方法有两种:  (1)若X轴在返回参考点过程中,出现510或是511超程报警,可将参数0700LT1X1数值改为+99999999(或将0704LT1X2数值修改为-99999999)后,再一次返回参考点。若没有问题,则将参数0700或0704数值改为原来数值。  (2)同时按P和CAN键后开机,即可消除超程报警。  3.一台FANUC 0i数控车床,开机后不久出现ALM701报警。从维修说明书解释内容为控制部上部的风扇过热,打开机床电气柜,检查风扇电机不动作,检查风扇电源正常,可判定风扇损坏,因一时购买不到同类型风扇,即先将参数RRM8901#0改为“1”先释放ALM701报警,然后在强制冷风冷却,待风扇购到后,再将PRM8901改为“0”。  4.一台FANUC 0M数控系统加工中心,主轴在换刀过程中,当主轴与换刀臂接触的一瞬间,发生接触碰撞异响故障。分析故障原因是因为主轴定位不准,造成主轴头与换刀臂吻合不好,无疑会引起机械撞击声,两处均有明显的撞伤痕迹。经查,换刀臂与主轴头均无机械松动,且换刀臂定位动作准确,故采用修改N6577参数值解决,即将原数据1525改为1524后,故障排除。  5.密级型参数0900~0939维修法。按FANUC 0MC操作说明书的方法进行参数传输时,密级型参数0900~0939必须用MDI方式输入很不方便。现介绍一种可以传输包含密级型参数0900~0939在内的传输方法,步骤如下:  (1)将方式开关设定在EDIT位置;  (2)按PARAM键,选择显示参数的画面;  (3)将外部接收设备设定在STAND BY(准备)状态;  (4)先按EOB键不放开,再按OUTPOT键即将全部参数输出。 6.一台FANUC 0MC立式加工中心,由于绝对位置编码电池失效,导致X、Y、Z丢失参考点,必须重新设置参考点。  (1)将PWE“0”改为“1”,更改参数NO.76.1=1,NO.22改为00000000,此时CRT显示“300”报警即X、Y、Z轴必须手动返回参考点。  (2)关机再开机,利用手轮将X、Y移至参考点位置,改变参数NO.22为00000011,则表示X、Y已建立了参考点。  (3)将Z轴移至参考点附近,在主轴上安装一刀柄,然后手动机械手臂,使其完全夹紧刀柄。此时将参数NO.22改为00000111,即Z轴建立参考点。将NO76.1设“00”,PWE改为0。  (4)关机再开机,用G28 X0,Y0,Z0核对机械参考点。  7.由机床参数引起的无报警故障。一台FANUC 18i-W慢走丝,开机后CRT显示X、Y、U、V坐标轴位置显示不准确,即原正常显示小数点后三位数字,而且前显示小数点后四位数字,且CRT没有报警信息。首先应该怀疑是参数变化引起上述故障。检查参数发现NO.0000#2 INI发生变化,原正常显示“0”(表示公制输入),而有故障时显示“1”(英制输入),将该参数改为“0”后,数字显示正常。  8。机床风扇报警,一时找不到,要买也来不及,可以修改一下参数8901,将风扇报警取消,暂时先开机加工。等买到风扇再更换。(FANUC 18 OR FANUC16 OR FANUC 0I SYSTEM) 9. 保护参数不被人乱修改的参数有PAR3208#1可以锁住SYSTEM KEY,PAR3292#7可以使参数锁打不开。而保护程序的参数有PAR3202

日本FANUC系统维修70例

(时间:来源:易想商务信息中心 时间:2008-11-26 20:30:41)

序号故障现象故障分析故障产生原因排除方法系统型号1CRT无显示查CRT、显示电路、主控板主控板故障更换主控板32CRT无显示,操作面板上所有指示灯均不亮 查稳压电源,无±5V输出,查三端稳压器7805,提升电源管稳压电源内2SA770关损坏更换电源管73CRT光标无显示查CRT板光标电路不正常更换移位寄存器74LS16634CRT无显示查CRT板的I/O信号,主板到CRT板的I/O信号主板地址总线不正常更换主板上的地址锁存器E3935CRT无显示查CRT板及系统主板RAM片选信号没输出更换主板D36的74LS32芯片36CRT显示:NOT READY从PLC查输入条件,查其余外围条件A14(换刀到位检测)继电器线圈一端对地短接排除短接  11Y向坐标抖动查:系统位置环,速度增益;可控硅电路;坐标平衡;测速机位置检测装置调整定、滑尺6M12主轴严重噪声,最初间隙做响,后来剧烈震动,主轴转速骤升骤降查:主轴伺服电机的连接插头;伺服电路某相,主轴电机本身;输出脉冲波;主轴伺服系统的波形整理电路时钟集成块7555自然损坏换新时钟集成块6MB13机床振动,Y轴强振,401#报警查电源相序、伺服板频率开关机床移动后,生产厂家把电源与各伺服单元相序搞错调整相关相序6M14X向坐标抖动查:系统位置环、速度环增益,可控硅电路,坐标平衡,测速机,伺服驱动电机,机械传动轴承更换轴承7CM15X轴在运动中振动,快速尤为明显,加速、减速停止时更严重查:电机及反馈装置的连线;更换伺服驱动装置(仍故障);测电机电流、电压(正常);测量测速机反馈电流、电压,发现电压波纹过大而且非正常波纹测速机中转子换向片间被碳粉严重短路,造成反馈异常清洗碳粉7 16在运行程序时,机床突然停止运动,并瞬间报警反复操作,查报警原因接触不良,+LX信号瞬间消失调整紧固该信号插头3TA17换刀停止,出现99号报警查刀具对准主轴锥孔情况定程器检测开关松动,计算机检测不到刀具上升的高度重新固定定程器检测开关3MC18机床工作台不能动作控制液压阀的线路板中一只固态继电器损坏外电源10500V变压器断了一相保险丝,变成单相把控制线路板上没有用上功能的另一固态继电器拆下换上6M19机床工作台不能动作查控制控制液压阀的固态继电器正常,但液压阀指示灯不亮,手推液压阀芯,工作台可动液压阀内的小线路板虚焊拆开液压阀,取出小线路板焊好6M20机械手不能动突然停电前,机械手换刀指令已读入,因停电,机械手没有执行动作,当外电源恢复供电后,换刀指令未复位外电源突然停电人为的把控制机械手的液压阀芯推向机械手的正常方向6M 21主轴不制动,执行制动功能时主轴振动查制动电路,检主轴控制装置元器件损坏更换元器件6MB22变频控制器不工作查NC故障,PLC接口故障,变频控制器本身故障PLC接口故障,导致失电修PLC接口17#板6TB23数控柜不能启动合ZK总开关,其他各部均正常ZK总开关中电流继电器有一相烧坏修继电器6M24未达参考点,发生超程,间断发生查参数是否正确,检查超程限位开关切削液渗进限位开关;操作者保养机床时动了限位开关修限位开关,将行程限位的参数改为较大值,将机床开往参考点,压限位开关,再改回原设定参数3MC 3MA25工作台Y向回参考点无快速或无减速过程;有时Y轴运动到行程范围中心部位却发出超程报警查限位参数及外围电路部分Y轴限位组合开关有问题,连线及触点等腐蚀生锈、断线清理限位开关3M 26系统无报警,Y轴原点复归完不成,执行到某一程序段尾时,程序停顿,下一程序段不执行查各部位信号,查外围环境系统过热降温6MB27Z轴不能回零分析回零原理及方式Z轴的低速运动性能下降调整驱动系统6M28程序运行时,刀台往前冲,至超程报警查CNC系统,查编程编程错误有一个程序少了一个小数点6T-C29快速定位时,Z轴上下抖动,无报警查放大量过大,查加/减速时间过短加/减速时间过短调整伺服板放大器上的补偿电容,增大电容量,正常630机床乱走查内部程序,乱不详重新送程序,正常7 31Y轴超程,急停报警,机床锁住查开关位置、参数,查参数保护开关处于未锁状态因参数开关未锁,误信号触发重新输入参数,锁住7CM32刀库进出有撞击现象1. 行程开关 2. 连线 3. 电磁阀 4. 动作不可靠 工作环境不好,电磁阀维护周期长,器件质量差注意平时保养3M33不论手动或自动状态,换刀时找不到第3、4号刀具1. 连接 2. 刀位检测编码器 3. PC PC中E5B及E4B(SN75463)烧坏更换75463驱动块3T-F34刀库不拔刀查LS12开关,查PC画面46.2参数开关断线,信号没有反馈到PC焊线6M35刀号写不进去,读/写状态不一致。显示:地址 00,01,02,03,04,05,…17,18,19;刀号 01,01,03,03,05,05,…17,17,19,19;刀库回零产生报警,使用T指令时,单数09报警,双数10报警。分析逻辑电路图,存储器随机换刀控制部分,检查RA,从片子的各控制端发现在写状态时,WE保持高电平,始终处于读状态。B6件早已被代替,检查B6件,前一级片子的输出信号为正常,故障可能B6件与前一级片子间。PC器03板有虚焊点。排除虚焊点7 36刀库回零定位不准观察刀库回零状态看行程开关行程开关经减速后提前释放,未进入定位区造成向前或向后到最近一个波距零点使定位不准。定向挡块移动。调整定位挡块737CRT显示刀具编码只允许单数写入,刀库回零09报警查PC器上各RAM的控制端;查刀具编码盘C1偶数写入情况;查B2,D3,D4;查RAMA49端,10端;查D5比较器10端与9端不一样,9端处于高电平印刷电路板上有断点清除断点738手动,自动交换刀具时刀套无动作,且主轴定向,刀库回零后,相关指示灯不亮。查电磁阀PDNT,无动作;继电器,PDNJ也无动作;查PC发出信号,RO724无反应机床输出PC内信号没有满足刀套动作要求,机械手180°返回行程开关位置移动调整感应行程开关位置使其发出信号739刀库不回转,不回参考点,也不转位首查行程开关未压上行程开关帮助压上开关7M4001报警查电柜,LED亮查耦合电路F1F2F3熔断换熔断器7M 41自动换刀动作,刀套下后,主轴同时向下运动查PC板20ms时钟发生器损坏换熔断器7M42刀具补偿出现错误用老程序检验正常,复校新程序无误 刀具补偿软件EPROM损坏更换EPROM7CM43换刀不能正常进行查PC,走梯图判断 连接线查接不良把线重新接好11M44Z轴伺服系统不能工作,开机时易烧Z轴30A熔断器查伺服系统(含更换速度调节单元印刷板)SCR在小信号时关断不可靠更换SCR7CM45Y轴震荡查伺服系统,发现TACH损坏测速电机转子开路更换测速电机转子7CM 46Y轴伺服板报警:“07”速度控制单元未准备好按说明书查,均正常。查电机电枢碳刷粉污染严重,测速电机的电枢也污染清洗正常7M47整个伺服系统报警:“07”查伺服板,无报警,三轴皆报警,查PC参数PC参数全部丢失,电池接触不良补参数,修电池7M48Y轴行走时震动机械检查-速度环-位置环-X、Y轴交换对比-查GN7.12板C38(LM301)元件性能问题更换7CT49Z轴伺服电机过热Z轴负载过重:1.锒条过紧 2.导轨研伤因试机时润滑油不适,造成导轨研伤更换国产46#液压油,用油石精研伤痕,使导轨伤痕低于导轨面0.02-0.05950Z轴震荡有噪声茶点积及有关传动齿轮,调23号参数平衡锤配置不当调整伺服单元负反馈量7M 51工作长度五规律,误差2mm查机床,伺服系统用于Z轴原点开关不良修复2000C52Z轴电机快速抖动,伺服报警查伺服电机及速度控制单元 Z轴进油,碳粉沾满,整流子脱焊加焊、清洗2000C53伺服不准备查各开关位置,NC、PC参数,查SV电源输出 SV板电源损坏更换电源3MA54进给尺寸不稳查伺服速度环给定值不足统一调整3T55位置增量值不稳查参数,参数出错失电保护调修电源3T56伺服报警查伺服单元的电路放电三极管击穿换三极管657车螺纹锥度不合要求,配合超差1、刀台松紧 2、伺服电机 3、伺服控制系统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杠装配不当取下伺服电机,重新与丝杠装配6T-C58机床一运动,伺服就报警查伺服单元,可控硅自打火现象可控硅输出端螺丝松动,接触不良清理、紧固螺丝,故障消失7M59存储器报警器件损坏换板360纸带输入,奇数孔可输入,偶数孔报警纸带在别的机床试验正常。查ALM,TV=1,穿孔带误差机器数据破坏重新调整数据5T 61 参数、程序丢失,奇偶报警 1、参数和程序寄存器由于失电可使信息丢失;2、查寄存器芯片 电池接头有时悬空 改进电池串接方式 5T 62 416、426报警 更换脉冲编码器,报警消失 环境太潮湿 修复编码器 6M 63 414报警 缺Sin信号 器件损坏 更换A20B-0008-0461扳 6T 64 系统86号报警 查RS-232故障,接口部分可能有问题 接口硬件故障 修复器件 6MB 65 系统901号报警 查磁泡存储器板 数据线故障 换芯 6MB 66 交流主轴13号报警 查各部件信号,检主轴控制装置 元器件损坏 更换元器件 6MB 67 1000号报警,交流伺服AL-17、AL-18报警   输入电压过高(450V),稳压器自动控制失灵 更换备件 6CM 68 主轴伺服主回路保险及报警保险,均在正常加工时熔断 查主轴伺服板单元及相关连线部分 可控硅中一路产生故障 更换主轴伺服单元 3TA 69 Z轴编码器A·/A,B·/B信号全无 查编码器内的反相器 反相器损坏 用7404组合,使之产生A·/A,B·/B信号 3TA 70 系统不能起动 查NC柜与主PCB板连接的各插头,查PCB板输入接口及输出接口 M18短路,产生在机床测分线盒内 处理短路 3T-F

1FANUC 0i系统主CPU板的构成框图
  读者要想对有一个准确的维修思路,首先要了解该数控系统的硬件结构,为此,本文首先给出FANUC 0i系统主CPU板的构成框图。

  FANUC 0i系统与FANUC 16/18/21等系统的结构相似,均为模块化结构。如下图所示0i的主CPU板上除了主CPU及外围电路之外,还集成了FROM&SRAM模块,PMC控制模块,存储器&主轴模块,伺服模块等,其集成度较FANUC 0系统(0系统为大板结构)的集成度更高,因此0i控制单元的体积更小。

2 系统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

  当系统电源打开后,如果电源正常,数控系统则会进入系统版本号显示画面(如下图所示),系统开始进行初始化。如果系统出现硬件故障,显示屏上会出现900—973号报警提示用户。下面介绍出现系统报警时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2.1900号报警(ROM奇偶校验错误)

  此报警表示发生了ROM奇偶错误。

  要点分析:系统中的FROM在系统初始化过程中都要进行奇偶校验。当校验出错时,则发生FROM奇偶性报警,并指出不良的FROM文件。

  原因和处理:主板上的FROM&SRAM模块或者主板不良。

2.2910~911报警(DRAM奇偶校验错误)

  此报警是DRAM(动态RAM)的奇偶错误。

  要点分析:在FANUC 0 i数控系统中,DRAM的数据在读写过程中,具有奇偶校验检查电路,一旦出现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不符时,则会发生奇偶校验报警。ALM910和ALM911分别提示低字节和高字节的报警。

  原因和处理:应考虑主板上安装的DRAM不良。更换主板。

2.3912~913报警(SRAM奇偶校验错误)

  此报警是SRAM(静态RAM)的奇偶错误。

  要点分析:与DRAM一样,SRAM中的数据在读写过程中,也具有奇偶校验检查电路,一旦出现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不符时,则会发生奇偶校验报警。ALM912和ALM913分别提示低字节和高字节的报警。

  原因和处理:

  (1)SRAM中存储的数据不良。若每次接通电源,马上就发生报警,将电源关断,全清存储器(全清的操作方法是同时按住MDI面板上的RESET和DELET键,再接通电源)。

  (2)存储器全清后,奇偶报警仍不消失时,认为是SRAM不良。按以下内容,更换FROM&SRAM模块或存储器&主轴模块。不显示地址时,按照1)更换FROM&SRAM模块→ 2)更换存储器&主轴模块的顺序进行处理。(更换后,对存储器进行一次全清)。

  (3)更换了FROM&SRAM模块或存储器&主轴模块还不能清除奇偶报警时,请更换主板。(更换后,对存储器进行一次全清)。

  (4)存储器用的电池电压不足时

  当电压降到2.6V以下时出现电池报警(额定值为3.0V)。存储器用电池的电压不足时,画面上的「BAT」会一闪一闪地显示。当电池报警灯亮时,要尽早更换新的锂电池。请注意在系统通电时更换电池。

2.4920报警(监控电路或RAM奇偶校验错误)

  920:第1/2的监控电路报警或伺服控制电路中RAM发生奇偶错误。

  921:第3/4轴,同上。

  要点分析:监控定时器报警。把监视CPU运行的定时器称为监控定时器,每经过一固定时间,CPU将定时器的时间进行一次复位。当CPU或外围电路发生异常时,定时器不能复位,则出现报警。

  RAM奇偶错误。当检测出伺服电路的RAM奇偶错误时,发生此报警。

  原因和处理:

  (1)主板不良。主板上的第1/2轴伺服用RAM,监控定时电路等硬件不良,检测电路异常、误动作等。→更换主板。

  (2)伺服模块不良。伺服模块第3/4轴的伺服RAM,监控定时电路等硬件不良,检测电路异常、误动作等。→更换伺服模块。

  (3)由于干扰而产生的误动作。由于控制单元受外部干扰,使监控定时电路及CPU出现误动作。→是由于对主电源的干扰及机间电缆的干扰而引起的故障。检查此报警与同一电源线上连接的其他机床的动作的关系,与机械继电器、压缩机等干扰源的动作的关系,对干扰采取措施。

2.5924报警(伺服模块安装不良)

  当没有安装伺服模块时出此报警。

  要点分析 :通常在运行时不出现此报警。维修时,插拔印刷板,更换印刷板时有可能发生。

  原因和处理:(1)检查主板上有无安装伺服模块,有无安装错误及确认安装状态。

        (2)当不是(1)的原因时,可认为是伺服模块不良或者主板不良。请参照上述的「920,921报警」,分别进行更换。

2.6930报警(CPU错误)

  CPU发生错误(异常中断)。

  要点分析:通常,CPU会在中断之前完成各项工作。但是,当CPU的外围电路工作不正常时,CPU的工作会突然中断,这时会发生CPU报警。

  原因和处理:产生了在通常运行中不应发生的中断。

·主CPU板出错:如果在电源断开再接通后运行正常,则可能是外部干扰引起的。请检查系统的屏蔽,接地,布线等抗干扰措施是否规范。当不能确定原因时,可能是CPU外围电路异常,要更换主板。

2.7950报警(PMC系统报警)

  测试PMC软件使用的RAM区时,发生错误。

  原因和处理:

  故障原因如下:

  (1)P MC控制模块不良。

  (2)PMC用户程序(梯形图)或FROM&SRAM模块不良。

  (3)主板不良。

2.8970报警(PMC控制模块内NMI报警)

  在PMC控制模块内、发生了RAM奇偶错误或者NMI(非屏蔽中断)报警。

  原因和处理

  原因有以下几点:

  ·PMC控制模块不良。

  ·PMC用户程序不良(FROM & SRAM模块不良)。更换模块时请参照「950报警」。

2.9971报警(SLC内NMI报警)

  在CNC与FANUC I/O Link间发生通讯报警等。PMC控制模块发生了NMI报警。

  原因和处理

  原因如下:

  ·PMC控制模块不良。

  关于PMC模块的更换,请参照「950报警」。

  ·FANUC I/O Link中,连接的子单元不良

  ·FANUC I/O Link中,连接的子单元的+24V的电源不良。

  用表测各子单元的输入电压(正常时为DC+24V±10%)

  ·连接电缆断线或脱落。

2.10973报警(原因不明的NMI报警)

  发生了不明原因的NMI报警。

  原因和处理:

  1)可能是I/O板,基板或主板不良。(注更换主板或主板上的FROM&SRAM模块或存储器&主轴模块时,存储器中存储的全部数据会丢失,要重新恢复数据。)

  2)可能是插在小槽中的板不良,即HSSB(高速串行总线)板不良。

机床参数在数控维修中的作用

(东方汽轮机厂 王昌忠)

  BEIJING_FANUC 0i系列是高品质、高性价比的 CNC系统,具有丰富的功能,尤其内部的数据结构布局合理,操作直观,使用及维修都很方便,其功能可通过一些参数的修改来进行选择。下面以实践中遇到的几个例子来说明其应用。
  1 TH6350卧式加工中心全闭环→半闭环的修改

  TH6350卧式加工中心使用FANUC-0iA系统,其B轴采用闭环。由于B轴圆光栅出现问题而无法发挥作用,但生产任务又很紧,所以决定暂时采用半闭环结构。步骤如下:

  (1)将参数 No.1815#1有关 B轴参数 OPTx改为“0”;

  (2)修改柔性传动比Feed gear(n/m),该参数可通过如下公式设定:

  n/m=电动机旋转1转时希望的脉冲数/电动机旋转1转时位置反馈的脉冲数

    =参考计数器容量/1 000 000 (最小公约数)

    =15 000/1 000 000

    =3/200

  由于n/m是整数比还可运用估算法进行设定:

  1/100<n/m<1/50

  即 2/200<n/m<4/200

  故 n/m=3/200

  (3)改完后执行B轴回零,用百分表打夹具的基准面适当修改参数 No.1850关于B轴的栅格偏移量 Grid shift,使回零后夹具的位置能够回到全闭环时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全闭环→半闭环的转换。

  2VMC_1000C立式加工中心A轴回零的调整

  VMC_1000C立式加工中心使用FANUC-0iA系统,其A轴由于长期回转,有时会出现回零不准的现象,关机后再开机回零仍然不准。这种故障可能是由于A轴的减速挡块破损或者松动,需要换或调整挡块,这样回零就不那么准确。可通过调整参数保证回零的准确性。下面介绍一种最快的方法调整该参数。

  首先将参数中 No.1850 Grid shift关于 A轴的参数设定为“0”,将A轴回零,再用手轮摇A轴使转台上移动的刻线和固定的刻线对齐(可通过固定刻线的影射线与移动刻线重合判断是否对齐),看A轴在回零后又转过了多少度两个刻线才对齐,把这个度数乘1000补偿到 No.1850关于 A轴的参数中即可。

  这种方法还可用在其它轴回零不准的时候。

  3FANUC-0i A关于报警履历的显示

  FANUC-0iA有报警履历功能,该履历记录了机床运行过程中所有的操作,对于故障的分析及维修十分方

便。可通过下面的参数设定来启动报警履历功能:

  (1)No.3106#7OHD(0:不显示操作履历画面,1:显示操作履历画面)及No.3106#4OHS(是否对操作履历进行采样,0:采样,1:不采样)。

  (2)No.3112#5OPH(0:操作履历功能有效,1:操作履历功能无效)。

  (3)No.3112,在操作履历上记录时标的间隔。

  4FANUC-0iA关于主轴定向停止位置的调整

  主轴经过拆卸后,执行M19定位指令,其定向位置将发生变化,如果定向停止位置不准将会损坏换刀装置,因此定向停止位置必须精调。FANUC-0i A提供了方便的参数调节功能。可通过调整参数No.4031和No.4077中的任何一个(No.4031:位置编码器方式定向停止位置,No.4077:定向停止位置偏移量),使定向位置恢复到拆卸前的状态。这样就不必担心在拆卸之前没做标记。

  5 结束语

  通过上述几例可以看出,数控机床的参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机床出厂时已被设定为最佳值,通常不需要修改。但在运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更改、优化,从而弥补机械或电气设计方面的不足。当然,更改参数必须首先对该参数有详细的了解,看该参数的变更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受哪个参数的制约以及对其它参数有无影响,并做下记录,以便对不同参数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对比,选择其中最佳者设定到对应的参数表中。在不知道参数的意义前最好不要修改参数,以免发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