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必备实用口诀

楼主(2014-07-31):
电工99个口诀(1-9)

电工口诀(一)
简便估算导线载流量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解释:10以下的铝导线载流量按5A/平方毫米计算;100以上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A/平方毫米计算;25的铝导线载流量按4A/平方毫米计算;35的铝导线载流量按3A/平方毫米计算;70、95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5A/平方毫米计算;"铜材升级算":例如计算120的铜导线载流量,可以选用150的铝导线,求铝导线的载流量;受温度影响,最后还要乘以0.8或0.9(依地理位置).

电工口诀(二)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口诀: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例子:视在电流I=视在功率S/1.732﹡10KV=1000KVA/1.732﹡10KV=57.736A

估算I=1000KVA/10KV﹡6/10=60A

电工口诀(三)
粗略校验低压单相电能表准确度的办法

百瓦灯泡接一只,合上开关再计时。
计时同时数转数,记录六分转数值。
电表表盘有一数,千瓦小时盘转数。
该值缩小一百倍,大致等于记录数。

电工口诀(四)
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已知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1KW�0.22KV*0.76≈1A

已知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4KW�3KV*0.76≈1A

注: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

电工口诀(五)
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电工口诀(六)
已知小型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容量,求其供电设备最小容量、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直接起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

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

供电设备千伏安,需大三倍千瓦数。

说明:口诀所述的电动机,是小型380V鼠笼型三相电动机,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
过10kW,一般以4.5kW以下为宜,且开启式负荷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一般用于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封闭式负荷开
关(铁壳开关)一般用10kW以下的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负荷开关均由简易隔离开关闸刀和熔断器或熔体组成,选择额定功率的6倍开关为宜;为了避免
电动机起动时的大电流,应当选择额定功率的5倍的熔断器为宜,即额定电流(A);作短路保护的熔体额定电流(A)。最后还要选择适当的电源,电源的输出功
率应不小于3倍的额定功率。

电工口诀(七)
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
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根据P=UI(功率一定,电压与电流成反比)。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
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
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
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

电工口诀(八)
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流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电工口诀(九)
巧用电笔进行低压核相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来源:互联网(技成实训联盟)

网友A:
D大调D大调D大调D大调

网友A:
顶顶顶顶D大调D大调D大调D大调

网友B:
资源共享,学习提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