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否可以增加一个减速机

楼主(2014-07-31):
各位大侠: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之前选了一个伺服电机功率为400W,转速为0到3000r/min,扭矩为1.27N.m,但是我接了一个泵,泵要求的转矩为2N.m以上,请问我在电机和泵之间增加一个减速机是否可以增大泵输入转矩

网友A:
增加减速机会增加力矩,但不知减速后会不会影响你水泵的流量等。

网友B:
速比就是增加转矩的倍数。

网友C:
减速机可以增加扭矩。

网友D:
减速机可以增大力矩,但是转速会降低

网友E:
标准的话应根据终端执行元件参数计算出来  这都是套用某写公式的 否则事半功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减速机可以增大力矩,但是转速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