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循环了?

楼主(2014-07-31):
程序从Q0.0移到Q0.7,速度会变快,到次数后从Q0.7到Q0.0

到次数后就不能再从Q0.0到Q0.7了,不能循环了,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求助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B:
程序动作分析:按下启动按钮(I0.0)其前沿使VW0=30、Q0.0=1、M0.0=1(见网络2),M0.0=1使T37以3秒间隔振荡,T37=1的前沿将QB0每隔3秒循环左移一位(见网络3、4)。当QB0左移7次后使Q0.7=1时,C0计数加一,C0=2时,VW0=20,使T37以2秒间隔振荡,C0=4时,VW0=10,使T37以1 秒间隔振荡,C0=6时,VW0=5,使T37以0.5 秒间隔振荡,即在M0.2=0时,QB0循环左移速度逐渐加快。(见网络5、6)。以上都对。

      此程序错误之处在网络9与10,即重复线圈所致,应该为如下语句:

楼主:
对: wyb2866255---王者之师 程序动作分析:按下启动按钮(I0.0)其前沿使VW0=... 内容的

没看到程序吗,的确是9,10错了,上面都可以,只是从Q0.7-Q0.0次数到时,不能返回从Q0.0-Q0.7,然后循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动作分析:按下启动按钮(I0.0)其前沿使VW0=...

我模拟了,不能循环了,而且到从Q0.0-Q0.7变成Q0.7-Q0.0时,会同时4个输出,

网友B:
回5楼:2楼中改的程序网络10的将2—>MB0, 应改1—>MB0就对了。不妨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5楼:2楼中改的程序网络10的将2—>MB0, 应改...

不行,我试了,我上面的程序I0.0不管是按钮还是开关,都可以,原来只能是按钮,后来改了一下,动作能无限循环下去.我的程序就是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