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解析,求好人

楼主(2014-07-31):
为什么计数器不能循环 刚接触plc 不太懂

网友A:
计数器复位处理是否正确。

还有就是计数器的置位。

网友B:
 M20.0 的 R 复位 好像 是不是被上面的 MW 20 使用呀

网友C:
M20.0和MW 20 使用重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20.0和MW 20 使用重复。

网友E(2016-02-10):
你的问题在于计数器复位端R与计数器输出值CV_BCD地址重置了。

当计数器接受到计数信号后CV_BCD以BCD码格式计数为1,相当于MW20=1,则M20.0=1,使能了计数器复位端R=1.

重新变更地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