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FX3U做追剪控制1

楼主(2014-07-31):
怎样用FX3U做追剪控制,线速度120米每分钟,切料长度5米一条。要求精度+-1MM。

网友A:
保证剪子的速度与这料速度一致是关键

网友B:
使用闭环控制,最好能做到伺服速度可以自动调节,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B:
最好能做到根据实际位置和速度能够用PID调节伺服速度,见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C:
2.5一个,速度非常快啊,估计FX2U不一定行,要用专用的位置控制器

网友D:
可以联系我,伺服运动控制。 qq534235563 ,

我也是做设备的 是切纸的 我们的速度是70~80 米每分钟,切料长度2.5米。

网友D:
速度在快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E:
裁断启停指令;裁断完成信号;裁断限位信号;

同步起停指令;同步状态位;结束同步信号;同步限位;

裁刀电机及控制器;同步平台电机及控制器;在线物料测速编码器;plc;

采用单轴同步跟随编码器的方法,来获得同步平台于物料的同步,通过同步计算确认同步的精度发出“已经同步的状态信号”,启动裁断电机。检测“裁断完成信号”控制同步平台快速复位,准备再次工作。

顺序:检测在初始位置----计算长度,接近5米---启动同步----检测到实际同步----启动裁断---裁断完成----快速复位----计算长度,接近5米(计算一直不停)。如此往复。加入各种互锁、保护等等。

计算出各个装置及其状态需要的速度、加速度、时间,结合机械惯量,选型。

关键是:什么算同步?如何检测同步的质量?并结合长度计算。这个决定了剪出来的最终长度误差及刀口的斜角误差。

各个装置在满足刚性要求的同时,惯量越小越好(速度很难改变,减轻重量)

网友F:
主要是考虑机械速度是否跟得上,电气理论上没有问题

网友G:
电气理论上没问题。

我想问问,计算惯量选择电机这过程是机械还是电气的理论?你的电气理论涵盖了些什么范畴?把电机负载看做0吗?

网友H(2015-07-21):
有点夸张,相当于每秒钟跑2米的速度,追剪还要考虑到启停,回原位等都需要加减速度时间,这是个假命题,追剪根本无法可行,除非采用飞剪(旋切)才有可能。

网友I(2017-12-03):
FX3U无能为力

网友J(2018-09-23):
看看大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