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14-07-31):
请教大家一下,有三个按钮,对应三盏灯,按下123号按钮,灯按照123号顺序点亮,按下132号按钮,灯按照132号顺序亮,就是选择不同得组合按钮,灯按照不同的组合亮

网友A:
 那不就是对应的按钮控制对应的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对应的按钮控制对应的灯吗

 我也是这认为的。可能楼主没有解释清楚吧。

网友C:
按钮1对应M0、按钮2对应M1、按钮3对应M2,只须将它们分别自保,并输出到Y即可。因为PLC程序是从上往下执行并扫描的,这三盏灯木有先后次序!

网友D:
是不是要按钮按完之后灯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要按钮按完之后灯才亮?

对,是最后按下确认键后再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是不是要按...

有三个按钮,对应三盏灯,按下123号按钮并确定后,灯按照123号顺许点亮,按下231号按钮并确定后,灯按照231号顺序点亮,如只按下1号或者12号灯确定,灯只点亮1号或者按12号顺序亮,就是选择不同的按钮组合确定后,灯按照不同的顺序亮,最好能用西门子的给解释一下

网友E:
是不是要求按确认之后三个输出按照输入的时间原封不动地,象放录像一样,一模一样的重复输出一次?

网友F:
做出来了吗,如果没做出来,就加我QQ,如果做出来了,就不用加了。254489112@qq.com

网友G:
用什么牌子的 PLC  这个功能简单   如果选型可以考虑我们的 PLC产品

使用比标准PLC简单 插在 14脚继电器座上用   这边是 生产厂家  有问题可以 加我 QQ讨论

网友H:
表述不够清楚,把123按钮打包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