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热保护连续烧坏两个

楼主(2014-07-31):
今天某一同事接到操作者保修单  曰: 电机不转  匆忙赶去之后发现热保护直接烧坏   于是更换一个新的,新的换上之后一会又烧了,从电气箱测量电机三相电压 电阻 接地均正常 于是用换上一个结果和前一个同样命运 经过仔细检查原来有一相电机线在进入电机接线盒穿线孔时受到损伤(当电机转动产生振动发生造成线路瞬间接地)  由此可见故障外部特征有时一样  究其发生的根源多种多样  马虎不得

楼主:
准确的说是热过载继电器烧坏

网友A:
怎么存在烧热过载继电器呢?

网友B:
建议换上“施耐德”的电动机断路器GV2ME系列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启动时断路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