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一个很怪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4-07-31):
    昨天晚上车间维修一台CT UNI1401 变频伺服控制的 SEW 的 旋转定位电机不转,由于晚上生产线因产量生产需要,晚上报修直接更换一台新的 SEW 电机后一切正常。

    上图是在检查电机的编码器连接一切正常

    昨晚上维修工认为是电机坏了,故把电机拆到维修间了。但我认为SEW 的电机一般不会轻易烧坏,于是白天测量了一下个相电阻都正常,于是抽中午生产线停机时间接上电机线本相线及编码器,还是没反应,按下启动定位功能再看CT 变频器无任何报警,且变频伺服有输出就是电机不转,编码器有不对,调了老半天还是不行,且编码器接在新电机上一切正常,后来想想没有变法,到 CT 变频器输入线上重新接线,通上电源试验电机启动旋转OK,说明电机本身是好的,但是为什么接在 CT 变频伺服上就不运行了吗 ?

    求解说 ?

网友A:
表述有点乱,

楼主:
  就是电机单独测量 线圈绕组值 正常,但是却不转,拆装几次,今天装上 NND 不知为什么又能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