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镜电机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4-07-31):
请问振镜电机(激光打标机上的)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差别!步进电机是脉冲信号的!振镜电机是模拟信号吗(电压大小?)能否用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来控制振镜电机呢?

网友A:
不敢说绝对,毕竟市场上随时都有新产品出现,但是基本没有可能.

楼主:
那请问振镜电机(激光打标机上的)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差别!步进电机是脉冲信号的!振镜电机是模拟信号吗

网友B:
两种都用过,知道点儿基本原理。震荡电机一般在20度以内工作,和电流表偏摆一样。驱动器大多是+-10V电压接口,要做闭环,目前也有全数字型的。步进就比较常用了,是脉冲串的环形分配和放大。原理不一样,两种驱动器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