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路控制两个气缸

楼主(2014-07-31):
大家好,我对电气是小白,最近需要用两个气缸来完成一个检测分选工装;一个气缸直推工件,上方有激光检测,如有不合格的产品激光器输出一个信号,就要用另一个气缸横推出去,然后继续下个检测,一直循环下去。请各位大神教教小弟用什么电路来控制电磁阀?采用普通的继电器,不用plc。

网友A:
不用PLC有点复杂哦

网友B:
不是太复杂,两个检测,两都满足时一个动作,满足一个是另一个动作

网友C:
简单的两个动作还用PLC,你们以为PLC是白菜呀?切!

网友D:
气缸上有没有磁感应开关啊

网友E:
用继电器 如果你会  起 -保 -停 电路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F:
选用不同的电磁阀,有不同的控制回路

两位三通,三位五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选用不同的电磁阀,有不同的控制回路两位三通,三位五通

 两位五通

网友G:
这个选用双线圈2位五通电磁阀和双线圈2位五通电磁阀电路不同,硬件决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