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运行设置

楼主(2014-08-01):
弱弱的问题,CXP7.3编程监控运行退出后,PLC断电再次通电不进入运行状态,监控、运行状态都试过不行,监控退出时应设置那里?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用的资料

楼主:
注:PLC 上没装硬件状态设置开关

网友B:
这个个人感觉应该是在PLC的设置里没有将参数更改为运行或监控状态,而是选择了编程状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