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前瞻段数30万段、纳米级精度PC运动控制卡

楼主(2014-08-01):
2轴:HN-MC02-A 是一款PC104 总线接口的高精密轮廓运动控制卡,可控制2 个伺服/ 步进电机。具有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功能,具备有高速前瞻(前瞻段数可以达到30 万段,为国内外首创)及连续超小
线段加减速S 型对称或非对称速度曲线规划功能,并根据运动动力学特性实时调整。最大电机速度可
达8000Kpps,特别适用于高速、高精度或者对运动动态特性有严格要求的场合,例如:高档车床、精
密机械手、高档PCB 加工设备。

4轴:HN-MC04-B 是一款PCI 总线接口的高精密轮廓运动控制卡,可控制4 个伺服/ 步进电机。
具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空间直线插补、空间圆弧插补、四轴线性插补功能,具有高速前瞻(前
瞻段数可以达到30 万段,为国内外首创)及连续超小线段(线型)连续加减速S 型对称或非
对称速度曲线规划功能,并根据运动动力学特性实时调整。最大电机速度可达8000Kpps,特别
适用于高速、高精度或者对运动动态特性有严格要求的场合,例如:高档三轴联动加工中心、
精密4 自由度机器人控制器、精密珠宝雕花机、高档PCB 贴片设备等等。

6轴:HN-MC06-A 是一款PC104 总线接口的高精密轮廓运动控制卡,可控制6 个伺服/ 步进电机。具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空间直线插补、空间圆弧插补、五轴刚体空间线性运动、六轴线性插补功能,具有高速前瞻(前瞻段数可以达到30 万段,为国内外首创)及连续超小线段(线型)连续加减速S 型对称或非对称速度曲线规划功能,并根据运动动力学特性实时调整。最大电机速度可达8000Kpps,特别适用于高速、高精度或者对运动动态特性有严格要求的场合,例如:高档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精密4-6 自由度机器人控制器、精密五自由度珠宝雕花机、高档PCB 贴片设备等等。

深圳华南数控

楼主(2014-09-04):
具备4-6轴联动的圆弧插补都没人关注么?

楼主:
还是这玩意就没市场?

网友A:
1、缺少具体的信息。只有30万和8MHz两个数字算是具体的,其它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比如控制电机的接口形式、比如支持的开发环境 、比如在电机控制以外还有什么功能(I/O总该有几个吧)。

2、缺少应用案例。如果不是成熟的产品或品牌,总要先做成几个项目再拿出来宣传的。这些项目的效果,也算是给潜在客户的参考依据。

3、这玩意当然是有市场的,但是任何一个客户都需要培养的时期。

网友B:
对新产品先一个

不过还是要泼下冷水:30万段基本只有宣传作用,无实际意义。因为几百段就足够使用,30万段只是在浪费cpu时间和内存而已。试想如果改变当前运行倍率,你要重新规划30万段吗?最重要的是,模具加工不只是只需要这一项技术,如果是,那就太简单了。8MHz恐怕也不是什么值得宣传的,现在总线到处都是。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30万段在目前的现实意义却是不大,这也是我们比较苦恼的地方,如果改变运行倍率,只需要调整下函数库的参数就好,无需重新规划。

 另外一点需要提出来的就是在连续小线段规划上,前瞻的优势就明显体验出来,第一条指令之间和第二条的衔接几乎是无时差的,我们都是几十条、几百条指令一起输出。以及在速度拐点,都能做到真真意义上的平滑、顺畅过渡。

 而且基于强大的算法和规划,在多轴基础上体现的优势更加明显,也就是我文中提到的可以做到4轴以上联动空间圆弧硬件插补。

楼主:
我们技术人员是基于在国外研究机构在运动控制算法上前瞻几万段的精度上再突破了下,希望也借此在国内数控、机控制行业能有新的发展。应该说算法已经是国际最新和超前的。而国内算法还停留在2000段的水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国外已经不再精度上再做研究,基本研究方向已经是考虑运动规划的低能耗(也就是自停自启运动控制系统)。这个是他们技术领先的另一个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30万段在目前的现实意义却是不大,这...

1. 改变倍率不重新规划,意味着实时性差。

2. 在目前硬件水平下搞空间圆弧硬件插补,无任何意义。软件插补就可以解决。

3. 国内算法停留在2000段的水平,你从哪里得来的?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指标可能没有太大用处,只要内存大点就可以把指标搞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但除了浪费,别无用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技术人员是基于在国外研究机构在运动控制算法上前瞻几...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国外已经不再精度上再做研究,基本研究方向已经是考虑运动规划的低能耗(也就是自停自启运动控制系统)?

这个已经不是普通数控系统了。我还看不到这个方向,只看到最近fanuc系统降价近一万!国产系统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

非常感谢'国产数控"的耐心讲解和指导。看您的网名我相信都是对国产数控有情节的人。

1、第一个问题改变倍率,我们的前瞻算法是实时计算输出的,虽然有倍率变化和重新规划(实时规划),所以当倍率变化的时候第二条指令基本就已经按倍率重新改变发送。而并非您之前常见的算好固定在硬件上,造成实时性差的问题。

2、硬件插补我们周期时间是4ms,软件是可以解决,不知道上位机系统插补周期有多快?

3、第三个问题,您也是做数控的,对于数控系统算法、前瞻,不算重要方向,我也不知道哪些才是研究重点和方向,希望您给点提示。(稳定性方面众所周知就不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nike_...

1. 基本说明你们用的后加减速控制,那不能叫“前瞻”,只能叫“预读”;而且程序段间几乎无任何关联,只是按倍率后的速率输出,在这之前不进行加减速控制。而“前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进行速度预先规划,即前加减速。但是,实现了前加减速,并不代表能用。因为,数控系统有实时性要求,必须能根据速度变化实时的重新规划各段起点和终点速度。

2. 目前成熟数控系统软件插补周期多数在1~8ms.

3. 根据你的描述"实时计算输出的,虽然有倍率变化和重新规划(实时规划),所以当倍率变化的时候第二条指令基本就已经按倍率重新改变发送"。基本可以判断你的“前瞻”与我所认识的前瞻不是一个概念(只能叫“预读”吧)。

以上是我的判断,有错误之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国...

再次感谢你耐心的技术讨论,可能在表达方面有分歧的地方。

1、就你提到,“数控系统有实时性要求,必须能根据速度变化实时的重新规划各段起点和终点速度。”正是应为有实时性能的要求。我们重新规划好各段落起点和终点的速度。但您要知道即时重新规划的好的段落实际中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轨迹形状和长度。只有起始点和终点的速度中间的速度、加减速还需要怎么去控制?我们算法就是这个。最终形成的是在小线段中间速度自己适应。也就是自适应性前瞻算法!如果这个都不算前瞻,我也不知道啥叫前瞻。

2、当然我们知道前瞻小线段长度如果大于电机加速度运行的长度,这个基本都比较好解决,如果小于貌似目前都没好的算法。我们的前瞻算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中小线段越段精度越高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nike_...

图很模糊,看不清楚,只看出来好像是前加减速和后加减速都有..有详细说明书的话,给我发一个可以吗?(14903456@qq.com)

楼主:
给您发了一份5轴数控系统,我们的运动控制卡 算法基础都是来数控系统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