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困惑求助

楼主(2014-08-01):
刚接触编程的菜鸟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在看程序的时候发现:假如从触摸屏输入一个数到D1寄存器,程序里都会把D1 mov 到D2,然后用D2进行运算,能不能把触摸屏输入的数直接存到D2呢

网友A:
可以查看触摸屏说明书,对地址的定义。记得以前使用一个触摸屏的,地址就是偏移1的。

网友B:
这个屏幕和程序应该不是一个人写的,前期地址没有确定,所以加个中转。直接当然也可以。

网友C:
一般做这种传送,应该是前面有一个触点比如当M0 ON 的时候把D1 MOV 到 D2 ,然后在编触摸屏的程序时候,可以有一个保存键M0,即D1写了数据,要触发M0,才会写到D2中,这个D2 应该是保持型较好。

当然直接写成D2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D:
直接写D2是可以的。但是你程序里面D1move到D2这段程序会让你写的D2数据编程D1的数据

网友E:
传送一下,也不错啊,程序便于移植!

网友F:
一般不主张这么做,因为通讯写入的数据与扫描不同步。会产生不一致。

当你程序量大了的时候,一个屏幕数据可能需要使用好几次。正好你在屏幕按回车的时候,产生一个扫描里出现跨界的两个值,前面部分程序使用了旧值,后面部分程序使用了新值。结果,程序出错了。

网友G:
输入到D1的数值是不是32位的?

网友F:
从楼主说的mov指令,得知此值是16位的。

网友H:
不能,你在触摸屏上设置D2 ,在程序里做运算,数据会变的,

网友I:
BUDONG SM DONGXI KAN BUDONG WO YE SHI CAILIAO YIGE

网友J:
那是一定要传送的 因为那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是不断在变化的 只有经过传送后的那个数据是不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