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B2与西门子smart st30通讯不上

楼主(2014-08-01):
我用485通讯,伺服端CN3 对 plc端口 pin6(-)--pin8(-),pin5(+)---pin3(+),伺服参数设置:P3-00(地址)= 0006;P3-01(波特率9600)=0011;P3-02(通讯协议8,E,1)=0077;P3-05=0000;

程序

程序有错误代码 = 3;

现在就是通讯不上,伺服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请教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我是用伺服来拧盖子,扭矩控制方式,需要读取伺服当前位置,读取回馈脉冲数来控制圈数或角度。

网友A:
请问哪里有台达B2的通讯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里有台达B2的通讯代码

没说明白,是MBUS_MSG模块报错的代码为3,伺服没有报错,伺服与PLC通讯不上,我看了相关的帖子,说是伺服参数没有设置正确,请各位指点一下伺服通讯参数的设置。谢谢!

网友B:
下图MBUS_MSG的EN端连接的SM0.0改为与first端相同的SM0.5再试

网友C(2016-02-17):
应该是6-3,5-8

网友D(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图MBUS_MSG的EN端连接的SM0.0改为与fi...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