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脉冲的个数可对电机精确定位

楼主(2014-08-01):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即给电机加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则转过一个步距角。其重要特点是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累积误差。

山社电机工程师认为步进电机的运行要有步进电机驱动器这一电子装置进行驱动,这种装置就是把控制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转化为步进电机的角位移,或者说: 控制系统每发一个脉冲信号,通过驱动器就使步进电机旋转一步距角。所以步进电机的转速与脉冲信号的频率成正比。因此,控制步进脉冲信号的频率,可以对电机精确调速;控制步进脉冲的个数,可以对电机精确定位。

电气控制方案为PLC+步进电机及可细分驱动器+数显尺。PLC选用VB1-24,AC220伏供电24点 200HZ晶体管输出类型;根据分度精度要求考虑,选用可细分驱动器及步进电机,考虑分度时对工件的扭矩M=FR=fNR ,计算出最大扭矩为27Nm。按矩频特性选取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

用PLC进行电气控制、编写分度算法程序,控制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步进电机驱动蜗轮蜗杆对执行工件进行精确分度,并可实现调整、手动分度、自动分度等多种电气控制。

PLC的I/O配置如下表:

该数控分度头在径向安装数显尺来控制径向分度尺寸;由PLC控制步进电机轴向分度。操作人员启动电源 ,输入分度数后 ,调整/分度开关置于分度位置即可实现手动或自动分度。在自动分度中可实现分度机构的松开、上升、分度、下降、卡紧再松开的顺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