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知道的兄弟进呀

楼主(2014-08-01):
在7.6嵌入版里,怎么在 显示输出 的框里,让它显示出汉字呀?我知道是字符串输出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打个比方 就让他显示 水满了 和   没水了 ,怎么做呀?那个兄弟会呀?

网友A:
你可以通过显示输出框可见度来实现  简单点

网友B:
这个不是通过字符串类型来输出的。

你可以设置一个变量,当它等于0时,屏上显示“没水了”;

当它大于0或者等于1时,屏上显示“水慢了”;

显示的文字是在屏里组态,而不是通过PLC来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