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S数传电台 在防空警报系统的应用

楼主(2014-08-01):
一、概述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战备设施,平时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

防空警报设备一般包含3个部分:

1、警报器:警报器又分电机型和电声型二种。电机型是有电动机作为该警报器的主要器件,把机械能转为声音。电声型是由主机功效和扬声器组成。

2、供电系统:供电系统又分市电供电和自供电二种。

3、控制设备:控制设备又分为有线控制和无线控制二种。

无论通讯的距离远近,架设电线杆、挖掘电缆沟来架设光缆都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成本高昂;而采用无线传输控制的方式则可以很方便地将数据传输到较远的距离,具有:接收灵敏度高、数据传输实时性好、施工方便,工程造价相对较低、一次投资持续使用、没有运行使用费、适用于恶劣环境、稳定性好等优点。

基于以上因素,本方案采用无线控制设备。

二、GE MDS数传电台的功能及特点数传电台是数字式无线数据传输电台的简称,它是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数字调制解调、具有前向纠错、均衡软判决等功能的一种无线数据传输电台。而现在国内很大一部分的遥控遥测电台都是采用模拟调频发信机加MODEM芯片改制而成的。这种电台传输数据存在着可靠性差、性能指标低、误码率高、灵敏度低、无网管等缺点。如果数据传输不回来或控制指令不能下达,系统将无法判断是停电、电源坏、信号差、温度高还是服务器无数据。因此,在要求高速度、远距离、高可靠性的防空警报系统中,则应当采用本方案给出的基于DSP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等技术的GEMDS数传电台,本方案拟采用P20主站/中继站电台(以下统称为P20主站电台)和EL-7052电台。

EL-7052无线数传电台的工作频率为220~240 MHz,是GE MDS产品线里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提供模块(方便集成)和2W整机。

P20主站电台是为1+1双机热备应用设计的,具备中继转发功能,机箱内含有数据逻辑切换板,内含两部电台,可实现电台故障的无损切换。P20主站电台同时兼容数字电台和模拟电台(FSK调制),可兼容旧系统,也为系统的升级、更新换代提供一种可行性高的解决方案。

三、系统设计

1.   系统原理

防空警报系统的组成:

l 远端站点    防空警报器、数传电台SD2;

l 中继站点    中继电台P20;

l 中心站点    P20主站电台、工控机、组态软件。

当有灾情或者紧急情况发生时,工作人员发布报警信息,P20主站电台收到来自工控机的报警信息后通过无线的方式把信息发出,无线信号经过中继电台P20后转发到远端站点与报警器相连的EL-7052电台,电台完成解码后将数据传送至警报器,从而完成一次报警信息。GE MDS世界领先的工业级无线数传电台制造商

GE MDS世界领先的工业级无线数传电台制造商

中国区总代理:深圳市拓欧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联李东路海大科技园2栋806

网友A(2014-09-18):
火灾报警控制器按其用途不同,可分为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和通用灾报警控制器三种基本类型。近年来,随着火灾探测报警技术的发展和模拟量、总线制、智能化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的逐渐应用,在许多场合,火灾报警控制器已不再分为区域、集中和通用三种类型,而统称为火灾报警控制器。
    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主要特点是控制器直接连接火灾探测器,处理各种报警信号,是组成自动报警系统最常用的设备之一。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主要特点是一般不与火灾探测器相连,而与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相连,处理区域级火灾报警控制器送来信号,常使用在较大型系统中。通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主要特点是它兼有区域、集中两级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双重特点。通过设置或修改某些参数(可以是硬件或者是软件方面)即可作区域级使用,连接探测器;又可作集中级使用,连接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
  火灾报警控制器按其信号处理方式可分为,有阈值火灾报警器和无阈值模拟量火灾报警控制器。
  火灾报警控制器按其系统连结方式,可分为多线式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总线式火灾报警控制器。

文章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