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吸收断电情况下伺服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

楼主(2014-08-01):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三菱带刹车伺服电机HC-KFS13B,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机械上配置有手动转动轴的装置,需要在电机断电的情况下通过该手动装置走动轴,我们现在的操作是只供电机24V刹车,把刹车打开,伺服电机不上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手动装置走轴,电机产生反电动势,使得手动装置走轴很困难,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么?我们前提是手动装置走轴的时候电机必须断点,如果我们在电机的UVW三相上串一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在需要手动走轴的时候把该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断开来,不知道这样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对电机正常运转有何影响呢?请高手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必须断点,如果我们在电机的

网友B:
不建议在驱动器 和伺服电机之间加任何隔断装置,你可以在工作轴 (你说的那个手动轴)前加个机械的离合器装置。

网友: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2017-11-20):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