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烟草机械方面的书

楼主(2014-08-01):
哪有烟草机械方面的书

网友A:
到了工厂,那里有很多专业人士,比书本管用哦

网友B(2015-05-12):
卷烟机械设备零配件优质优价供应:普陀机组烟草机械零配件、GD机组烟机备件、帕西姆机组卷烟设备零配件。              殷工:13305527381/QQ:171372319

磨刀电机     199828515300EA6010

光珊探测     193690500000EN5380

流量继电器     205661500001EN5540

电磁气阀     206012400000EN6110 109601200000EN6110

电磁阀线圈     206111200000EN6130

料位开关     205900200000EN5880

加热软管     207621700000EN3780

轴承     46FA347-1 655267600001TA0130

吸嘴     120FA126 / 120FA136 235105600000TA0130 428911500000TA0000

温控器     205702600000EN5410 131056800000EB0720

离合器线圈     206147300000EN6140

烟舌(复合嘴棒机)     611872010501TF0000  38DS654F-1.105

分烟轮     YL22-645.2-0

供胶体     YL21

喷针     YL21

出口管               YL22-103.2-10                   YL22-132-5400F

入口管               YL22-103.2-11                        YL22-132-5200F

管支座              YL22-103.2-12                  YL22-103.2-367

销钉      SYL22-103.2-277

振动晃板     YL22-103.2-3

压板      SYL22-103.2-301

销                   YL22-103.2-5

支架      SYL22-103.2-6                         SYL22-103.2-300

胶棒                 SYL12-57-236

送纸辊             YL22-107-31

联轴器               YL22-112-64

加速轮                SYL22-118-71F

烟舌               YL22-132-114F

垫条                YL22-132-53

热胶喷针             YL22-136-52                   SYL22-136-590

簿膜片              YL22-136-801   747242000000TA0725

冷胶喷针              YL22-149-52

热胶喷嘴             YL22-149-53

曲轴     YJ35-217X-18

轴     YJ35-217X-27

轴     YJ35-217X-36.2

连接板     YJ35-217X-38

尼龙套              YJ35-217X-39

筛杆轴     YJ35-217X-42

环     YJ35-217X-43

筛杆       YJ35-217X-45

芯轴     YJ35-217X-46

轴     YJ35-217X-60

挡圈       YL22-645.2-15

压板     SYL22-645.2-223

转向轮                YL22-645.3

轴                    46FA45 / 3739740XG0130

离合器线圈     206147300000EN6140

嘴棒托盘     70、80、90

网友C(2017-05-03):
专业烟机配件

联系人:赵经理 手机:15803802257 QQ:381302493

CPU主板 15AD80G 进口
模拟板 15AD93G 进口/国产
编码板 15AD86G 进口/国产
输入板 15AD41G 进口
输入板 15AD81G 进口/国产
输出板 15AD42G 进口
输出板 15AD82G 进口/国产
步进电机控制板 15AD94G 国产
主机笼扩展板 15AD26A 国产
辅机笼扩展板 15AD28A 国产
总线扩展板 15AD27A20 国产
主机笼母板 15AD24A10 国产
辅机笼母板 15AD29A 国产
混合电路板 15AD02A 国产
缺包检测板 15815133 国产
网络卡 15AD84B0000 国产
静态RAM 15AD99C0030 国产
7V电源 2534907012 国产
24V电源 2534907016 国产
±24V电源 15815166 国产
24V电源 15815163 国产
70V电源 15815164 国产
120V电源 2534902240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5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6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7 国产
步进电机驱动 2534902532 国产
步进电机驱动 2534902536 国产
电压检测器 15AD05A 国产
电压检测器1 15AD05A1 国产
F/V转换器 15815072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00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10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20 国产
F/V转换器 15AD11A0000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0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1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5 国产
ARCNET网卡 PCI-ARC 国产
GD汉化显示器 PRO-001 进口

特价现货库存:
接近开关 Ni4-M12-AN6X-H1141 3件 进口 图尔克
接近开关 Bi4-M12-AN6X-H1141 1件 进口 图尔克
接近开关 GH1-302QD 2件 国产
电缆插头 WAK3-2/P00 3件 进口 图尔克
电缆插头 WWAK3-4/P00 2件 进口 图尔克
光电开关 FS2-60P 2件 进口 KEYENCE
光电开关 E3S-LS10XE4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2529401017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E3Z-D81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BGS-S08CP 0543F 2件 进口 OPTEX
光电开关 WS-2D630 2件 进口 SICK
EAO灯 704.000.4 1件 进口 EAO
电磁阀 35A-ACA-DEAJ-1KD 1件 进口 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