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编求教大神

楼主(2014-08-02):
本人刚刚接触PLC,我想请问大家如何在一个程序中编一个计模器并能显示到触摸屏上还可以复位。最好编好截个图。谢谢      XC3  PLC  步进

网友A:
楼主,

就你的这个要求还是蛮容易实现的。

问题中需要你了解2方面的内容:

1、关于计数模块,你只需要一个PLC指令中的一个计数器指令就可以了。

计数器都有技术驱动信号和复位信号。其当前值,就是你驱动信号的次数值。要是复位信号有效,当前值就没清理成零了。

2、你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这还需要组态软件做个小小的显示控制界面,一个显示框,显示计数值,这个显示控件的变量就是上面1中的当前值,直接定义即可。再就做个复位按钮,对应变量就是指令中的计数器复位信号。

网友B:
上海的话俺免费帮忙,其余地方俺没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