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电机长期星形运转有影响吗?

楼主(2014-08-02):
        公司最近购买了一台从台湾淘汰下来的油压机。电机都是60HZ的,额定电压有三相交流220V和三相交流380V两个等级,主油泵电机99.6KW,星三角启动。
        最开始接的是交流380V,星三角启动,星形启动的时候电流蛮正常大概80A,可是转到角形的时候,接触器吸合不上,开始我以为是接触器有问题(很老的接触器,都是灰尘),换了个新接触器,还是这样,把电压一测量,大概只有310V左右,压降太大。后来干脆就直接星形直接启动运行了。可是心理一直有个疑问,长期星形运行会对电机有影响吗?向各位高手请教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实际负载只有电机额定功率的40%以下时,星形运转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更加节能!

实际功率较大则不可以长期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际负载只有电机额定功率的40%以下时,星形运转是...

 那假如要超过40%呢?要换成角形运行吗?

换成角形的话,那我估计要把原来那个交流变压器给加上(三相AC380变三相AC220),弱弱的再问一下,交流380V星形运行跟交流220V角形运行有区别吗???

非常感谢!